[开发生态] 安装CMSIS出错

楼主(2025-04-22):
(图片)

网友A(2025-05-27):
可能CMSIS Pack文件缺失或路径错误。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更新固件。

网友A:
卸载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C:
在Linux或macOS系统下,可能由于权限问题导致CMSIS无法正常安装或使用。

网友D:
也可能是数字签名问题或者文件损坏或缺失。

网友E:
可能新版本的CMSIS与旧版本的编译器或开发工具不兼容,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F:
找技术支持问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