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使用HSE、HSI作为系统时钟源

楼主(2025-04-22):
1、使用HSE,SYSCLK最高频率是128M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使用HSE,然后HSE经过PLL倍频之后作为系统时钟。通常的配置是:HSE=8M,PLL的倍频因子为:9,
系统时钟就设置成:SYSCLK = 8M * 9 = 72M。
2、使用HSI,SYSCLK最高频率是64M当HSE故障的时候,因为PLL的时钟来源是HSE,所以当HSE故障的时候,不仅HSE不能使用,连PLL也会被关闭,这个时候系统
会自动切换HSI作为系统时钟,此时SYSCLK=HSI=8M,如果没有开启CSS和CSS中断的话,那么整个系统就只能在低速率运行,
这是系统跟瘫痪没什么两样。如果开启了CSS功能的话,那么可以当HSE故障时,在CSS中断里面采取补救措施,使用HSI,并把
系统时钟设置为更高的频率,最高是64MHZ,64MHZ的频率足够一般的外设使用,如:ADC 、SPI、I2C等。
但是这里就又有一个问题了,原来SYSCLK=72M,现在因为故障改成64M,那么那些外设的时钟肯定被改变了,那么外设工作就会
被打乱,那我们是不是在设置HSI时钟的时候,也重新调整外设总线的分频因子,即AHB,APB2和APB1的分频因子,使外设的时钟
达到跟HSE没有故障之前一样。 但是这个也不是最保障的办法,毕竟不能一直使用HSI,所以当HSE故障时还是要采取报警措施。
其实最保障的方法设置系统使用为64M,不管是使用HSE还是HSI。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家伙不想用HSE,想用HSI,但是又不知道怎么用HSI来设置系统时钟,因为调用库函数都是使用HSE的,
我在这里给出例子,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例程给出了两个函数:
1、使用HSE时,SYSCLK = 8M * RCC_PLLMul_x, x:[2,3,...16],最高是128M
     HSE_SetSysClock(uint32_t pllmul)
2、使用HSI时,SYSCLK = 4M * RCC_PLLMul_x, x:[2,3,...16],最高是64MH
     HSI_SetSysClock(uint32_t pllmul)
/*
* 使用HSE时,设置系统时钟的步骤
* 1、开启HSE ,并等待 HSE 稳定
* 2、设置 AHB、APB2、APB1的预分频因子
* 3、设置PLL的时钟来源,和PLL的倍频因子,设置各种频率主要就是在这里设置
* 4、开启PLL,并等待PLL稳定
* 5、把PLLCK切换为系统时钟SYSCLK
* 6、读取时钟切换状态位,确保PLLCLK被选为系统时钟
*/
/* 设置 系统时钟:SYSCLK, AHB总线时钟:HCLK, APB2总线时钟: PCLK2, APB1总线时钟: PCLK1
* PCLK2 = HCLK = SYSCLK
* PCLK1 = HCLK/2,最高只能是36M
* 参数说明:pllmul是PLL的倍频因子,在调用的时候可以是:RCC_PLLMul_x , x:[2,3,...16]
* 举例:User_SetSysClock(RCC_PLLMul_9);  则设置系统时钟为:8MHZ * 9 = 72MHZ
*       User_SetSysClock(RCC_PLLMul_16); 则设置系统时钟为:8MHZ * 16 = 128MHZ,超频慎用
*
* HSE作为时钟来源,经过PLL倍频作为系统时钟,这是通常的做法,即Common
*/
void Com_SetSysClock(uint32_t pllmul)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rtUpStatus = 0;
        // 把RCC外设初始化成复位状态
  RCC_DeInit();
  //使能HSE,开启外部晶振,野火开发板用的是8M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等待 HSE 启动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只有 HSE 稳定之后则继续往下执行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 这两句是操作FLASH闪存用到的,如果不操作FLASH的话,这两个注释掉也没影响
    // 使能FLASH 预存取缓冲区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SYSCLK周期与闪存访问时间的比例设置,这里统一设置成2
                // 设置成2的时候,SYSCLK低于48M也可以工作,如果设置成0或者1的时候,
                // 如果配置的SYSCLK超出了范围的话,则会进入硬件错误,程序就死了
                // 0:0 < SYSCLK <= 24M
                // 1:24< SYSCLK <= 48M
                // 2:48< SYSCLK <= 72M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 AHB预分频因子设置为1分频,HCLK = 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APB2预分频因子设置为1分频,PCLK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APB1预分频因子设置为1分频,PCLK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各种频率主要就是在这里设置-------------------//
    // 设置PLL时钟来源为HSE,设置PLL倍频因子
                // PLLCLK = 8MHz * pllmul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pllmul);
//------------------------------------------------------------------//
    // 开启PLL
    RCC_PLLCmd(ENABLE);
    // 等待 PLL稳定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当PLL稳定之后,把PLL时钟切换为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读取时钟切换状态位,确保PLLCLK被选为系统时钟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lse
  { // 如果HSE开启失败,那么程序就会来到这里,用户可在这里添加出错的代码处理
                // 当HSE开启失败或者故障的时候,单片机会自动把HSI设置为系统时钟,HSI是内部的高速时钟,8MHZ
    while (1)
    {
    }
  }
}
/*
* 使用HSI时,设置系统时钟的步骤
* 1、开启HSI ,并等待 HSI 稳定
* 2、设置 AHB、APB2、APB1的预分频因子
* 3、设置PLL的时钟来源,和PLL的倍频因子,设置各种频率主要就是在这里设置
* 4、开启PLL,并等待PLL稳定
* 5、把PLLCK切换为系统时钟SYSCLK
* 6、读取时钟切换状态位,确保PLLCLK被选为系统时钟
*/
/* 设置 系统时钟:SYSCLK, AHB总线时钟:HCLK, APB2总线时钟: PCLK2, APB1总线时钟: PCLK1
* PCLK2 = HCLK = SYSCLK
* PCLK1 = HCLK/2,最高只能是36M
* 参数说明:pllmul是PLL的倍频因子,在调用的时候可以是:RCC_PLLMul_x , x:[2,3,...16]
* 举例:User_SetSysClock(RCC_PLLMul_9);  则设置系统时钟为:4MHZ * 9 = 72MHZ
*       User_SetSysClock(RCC_PLLMul_16); 则设置系统时钟为:4MHZ * 16 = 64MHZ
*
* HSI作为时钟来源,经过PLL倍频作为系统时钟,这是在HSE故障的时候才使用的方法,即Critical
* HSI会因为温度等原因会有漂移,不稳定,一般不会用HSI作为时钟来源,除非是迫不得已的情况
* 如果HSI要作为PLL时钟的来源的话,必须二分频之后才可以,即HSI/2,而PLL倍频因子最大只能是16
* 所以当使用HSI的时候,SYSCLK最大只能是4M*16=64M
*/
void Cri_SetSysClock(uint32_t pllmul)
{
        __IO uint32_t HSIStartUpStatus = 0;
        // 把RCC外设初始化成复位状态
  RCC_DeInit();
  //使能HSI
        RCC_HSICmd(ENABLE);

  // 等待 HSI 就绪
        HSIStartUpStatus = RCC->CR & RCC_CR_HSIRDY;

        // 只有 HSI就绪之后则继续往下执行
  if (HSIStartUpStatus == RCC_CR_HSIRDY)
  {
//----------------------------------------------------------------------//
                // 这两句是操作FLASH闪存用到的,如果不操作FLASH的话,这两个注释掉也没影响
    // 使能FLASH 预存取缓冲区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SYSCLK周期与闪存访问时间的比例设置,这里统一设置成2
                // 设置成2的时候,SYSCLK低于48M也可以工作,如果设置成0或者1的时候,
                // 如果配置的SYSCLK超出了范围的话,则会进入硬件错误,程序就死了
                // 0:0 < SYSCLK <= 24M
                // 1:24< SYSCLK <= 48M
                // 2:48< SYSCLK <= 72M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 AHB预分频因子设置为1分频,HCLK = 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APB2预分频因子设置为1分频,PCLK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APB1预分频因子设置为1分频,PCLK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各种频率主要就是在这里设置-------------------//
    // 设置PLL时钟来源为HSE,设置PLL倍频因子
                // PLLCLK = 4MHz * pllmul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pllmul);
//------------------------------------------------------------------//
    // 开启PLL
    RCC_PLLCmd(ENABLE);
    // 等待 PLL稳定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当PLL稳定之后,把PLL时钟切换为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读取时钟切换状态位,确保PLLCLK被选为系统时钟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lse
  { // 如果HSI开启失败,那么程序就会来到这里,用户可在这里添加出错的代码处理
                // 当HSE开启失败或者故障的时候,单片机会自动把HSI设置为系统时钟,HSI是内部的高速时钟,8MHZ
    while (1)
    {
    }
  }
}

网友A:
所以就像楼主所说,还是打开CSS功能,保护一下时钟吧

网友B:
这个字体是不是有点小啊!
看着有点费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就像楼主所说,还是打开CSS功能,保护一下时钟吧

时钟都挂掉了,直接让设备宕机就行了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字体是不是有点小啊!
看着有点费眼了

我以为只有我这个感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