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高手,关于ATtiny85单片机ADC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5-04-22):
如图,使用PB4做ADC检测,电源电压为参考,实现系统上电后检测PB4电压,大于某一个值时,PB3输出高电平,小于这个值时输出低电平,一旦确定PB3的电平后,直到系统重新上电,不再改变输出状态。现在问题是上电时,电容充电速度较慢,而断电时放电速度很快,以至于每次只能捕获到上电时的低电平,PB3只有一种输出状态,求高手解答,为何放电速度会比充电快得多?电路有无改进的地方?

网友A:
一般IO口内都有二极管到VCC\GND的,C1可通过这个二极管对VCC放电.
你是做那种短时间内重启就换档的灯吗?

@行星齿轮 :我不做照明,只是家里有这样的灯. 总之原因找到了,想办法解决呗,比如引脚串个二极管,开启内部弱上拉(不行就另外加上拉).
确实是做换档的灯,大佬也是做照明的吗?如果是IO口里的二极管形成了电容的泄放路径,有什么思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对了,其实把D1挪下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其实把D1挪下来就行了.

机智,我去试试

网友B:
VF1 连接ADC

xch
使用时不使用R3,和D1.他们只是仿真时用的。

网友C:
R2大了 限制电流=限制C1充电快

网友C:
电阻这么大 D1能亮?

网友C:
最简单:去掉C1  R1和R2用10k分压

网友D:
进PB4的时候有串个电阻试过吗?  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分享学习下

网友E:
这个D1串联联没有意义,要想隔离,3楼的接法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