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堆申请会占用很多时间嘛?

楼主(2025-04-22):
申请一次堆会占用多少时长?

网友A(2025-06-05):
堆的申请时间取决于堆管理算法、硬件性能以及堆的实现方式

网友B:
固定分区分配申请时间较短,只需检查空闲块并标记为已用

网友C:
复杂堆实现可能涉及内存合并、分割等操作,进一步增加耗时

网友D:
低频率或低MIPS的单片机执行堆管理代码较慢

网友E:
频繁申请和释放不同大小的内存块会导致堆碎片化,迫使堆管理算法花费更多时间寻找合适的空闲块

网友F:
如果系统对实时性要求高,尽量避免在堆中动态申请内存,改用静态分配或内存池

网友G:
在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里边,
堆申请可能成为系统瓶颈

网友H:
需要根据工作电压、传输速率、测试标准调整器件参数

网友I:
如果堆申请频率低且对象大小固定,可接受一定的时间开销

网友J:
若必须使用堆,选择轻量级堆管理算法并减少碎片化

网友K:
首次适应遍历空闲链表,找到第一个足够大的内存块。时间复杂度为O(n),n为空闲链表长度。

网友L:
最佳适应遍历空闲链表,找到最小的足够大的内存块。时间复杂度为O(n),但可能因频繁分割内存块导致碎片化

网友M:
快速分配器,使用多级索引结构,时间复杂度接近O(1)。适合实时系统,但实现复杂

网友N:
外部碎片,空闲内存被分割成小块,导致无法满足大块内存请求。分配器需遍历更多空闲块,增加时间开销

网友O:
内部碎片分配的内存块比请求的大,浪费部分空间。不直接影响时间,但可能加剧碎片化

网友P:
小内存请求通常快速,但可能加剧碎片化。大内存请求需遍历更多空闲块,时间开销更大

网友Q:
高负载时堆可能被频繁分配和释放,导致碎片化加剧。分配时间可能显著增加

网友R:
简单分配器在STM32F1上,小内存请求(如几十字节)通常在微秒级完成。大内存请求(如几KB)可能在毫秒级完成,具体取决于碎片化程度

网友S:
优化分配器分配时间可稳定在微秒级,适合实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