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怎么输出SPWM?

楼主(2025-04-22):
有个项目要用定时器输出SPWM,请问怎么输出?

网友A(2025-06-26):
用MCU或FPGA通过软件生成SPWM信号,结合查表法和规则采样法,平衡计算复杂度和输出精度。

网友B(2025-10-04):
输出 SPWM(正弦脉冲宽度调制)需先生成正弦参考波与三角载波,通过比较两者电平确定脉冲宽度:正弦波高于载波时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可由 MCU 的 PWM 模块结合定时器实现,配置定时器产生载波频率,用查表法或计算实时更新比较寄存器值,调整脉冲宽度,最终输出等效正弦波的脉冲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