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窗口看门狗

楼主(2025-04-22):
既然有独立看门狗了,为啥还要窗口看门狗(WWDT),窗口看门狗的特色是什么?

网友A:
1、CW32 MCU内部集成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WWDT),用户需要在设定的时间窗口内进行刷新,否则将触发系统复位。WWDT 通常被用来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防止由外部干扰或未知条件造成应用程序的执行异常,导致发生系统故障。
2、IWDT与WWDT差别较大,主要有时钟源、中断/复位功能、是否支持深度休眠、开启后是否能关闭等。详细介绍,请参考MCU的用户手册。

网友B:
两者同时存在是为了提供更全面、灵活的系统监控和保护机制

网友C:
独立看门狗由内部低速时钟(如LSI,典型频率为40kHz)驱动,包含一个12位的自由运行递减计数器

网友D:
软件需要在计数器减到0之前通过特定操作来重置计数器,即“喂狗”,以避免复位

网友E:
独立看门狗完全独立于主系统时钟和处理器核心,即使主程序出现故障或系统时钟出现问题,独立看门狗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独立看门狗没有中断功能,只要在计数器减到0之前重新装载计数器的值,就不会产生复位

网友G:
窗口看门狗基于系统时钟进行计数,通常是一个7位的递减计数器。它设定了一个计数值的窗口范围,包括上限值和下限值

网友H:
窗口看门狗依赖于系统时钟,其计数器递减速度与系统时钟频率相关

网友I:
窗口看门狗提供了更精确的监控能力。通过设定一个狭窄的窗口范围,它可以更准确地检测到软件是否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了关键任务

网友J:
独立看门狗允许在任何时间点进行“喂狗”,只要在计数器减到0之前

网友K:
独立看门狗更适合于需要高可靠性、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景,而窗口看门狗则更适合于需要精确监控、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