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系列的I2C外设支持SMBus吗?

楼主(2025-04-22):
如题!
在某商城看到APM32F003的价格非常合适,并且包含了税点,又有正品保证。于是,想把新项目转到APM32F003系列。
问问其I2C外设对SMBus协议支持如何?

网友A:
不支持,要使用APM32F030系列。
F003系列只有普通的I2C特性,如果不使用ARP功能话,倒是可以兼容一下

网友B:
刚刚看了一眼手册。它家的F030支持I2C外设下的SMBus和PMBus特性。
F003系列就应用于再小一点的应用场景吧!
不过,其它家的M0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极海的E030系列。也是Cortex-M0+系列的MCU,但是带有SMBus和PMBus功能特性

网友D:
SMBus如果不使用ARP自动分配地址的话,完全可以使用I2C来替代。PEC是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E:
楼主 考虑使用APM32E030来实现吧!
价格低,功能全。估计功耗应该也低一些。SMBus还是硬件支持的情况下好操作,靠软件实现有点难度了

网友F:
使用APM32F103吧!
价格也没有贵多少

网友A:
我用APM32E030 来实现一下吧!

网友G:
刚刚读了一下SMBus协议,这个在I2C应用层上的协议还是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