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PSOC 4000T DIY】串行通信接口之UART

楼主(2025-04-22):
PSOC™ 4000T有两路SCB即Serial Communication Block,可以被配置为SPI、I2C和UART。

这是一个全功能的UART,运行速度高达1mbps。此外,它还支持9位多处理器模式,允许通过普通RX和TX线路连接的外设寻址。该模块支持常见的UART功能,如奇偶校验、中断检测和帧错误。

从数据手册看到,P2.2,P2.3可以分别用于uart.rx与uart.tx。

硬件实物:

打开Modus IDE,点击New Application开始创建新的工程。

选择器件型号:

选择外设UART:

点击Device Configurator,进入图形化外设配置界面。

配置SCB 0为UART模式。TX P2.3, RX P2.2, 115200等参数。

实物照片:

核心代码:
int main(void)
{
    cy_rslt_t result;
    uint32_t read_data;
    cy_en_scb_uart_status_t initstatus;

    /* Turn off the USER LED */
    Cy_GPIO_Write(CYBSP_LED1_PORT, CYBSP_LED1_NUM, LED_OFF);

    /* Initialize the device and board peripherals */
    result = cybsp_init() ;

    /* Board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Initialize the UART */
    initstatus = Cy_SCB_UART_Init(CYBSP_UART_HW, &CYBSP_UART_config, &CYBSP_UART_context);

    /* Initialization failed. Handle error */
    if(initstatus!=CY_SCB_UART_SUCCESS)
    {
        handle_error();
    }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__enable_irq();

    Cy_SCB_UART_Enable(CYBSP_UART_HW);

    /* Transmit Header to the Terminal */
    Cy_SCB_UART_PutString(CYBSP_UART_HW, "\x1b[2J\x1b[;H");
    Cy_SCB_UART_PutString(CYBSP_UART_HW, "***********************************************************\r\n");
    Cy_SCB_UART_PutString(CYBSP_UART_HW, "PSoC 4 MCU UART transmit and receive\r\n");
    Cy_SCB_UART_PutString(CYBSP_UART_HW, "***********************************************************\r\n\n");
    Cy_SCB_UART_PutString(CYBSP_UART_HW, ">> Start typing to see the echo on the screen \r\n\n");

   for (;;)
    {
        /* Check if there is a received character from user console */
        if (0UL != Cy_SCB_UART_GetNumInRxFifo(CYBSP_UART_HW))
        {
            /* Re-transmit whatever the user types on the console */
            read_data = Cy_SCB_UART_Get(CYBSP_UART_HW);
            while (0UL == Cy_SCB_UART_Put(CYBSP_UART_HW,read_data))
            {
            }
        }
    }
}

编译后,烧录:
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
Open On-Chip Debugger 0.12.0+dev-5.7.0.3672 (2025-03-04-03:08)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
* !!! OBSOLETE target 'psoc4.cfg' - will be removed soon.                      *
* Use 'infineon/psoc4.cfg' target instead.                                     *
********************************************************************************
Info : auto-selecting first available session transport "swd". To override use 'transport select <transport>'.
** Auto-acquire enabled, use "set PSOC4_USE_ACQUIRE 0" to disable
adapter speed: 2000 kHz
Info : Using CMSIS-DAPv2 interface with VID:PID=0x04b4:0xf155, serial=0D04189E02272400
Info : CMSIS-DAP: SWD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Atomic commands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FW Version = 2.0.0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Initialised (SWD)
Info : SWCLK/TCK = 1 SWDIO/TMS = 1 TDI = 0 TDO = 0 nTRST = 0 nRESET = 1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ready
Info : KitProg3: FW version: 2.70.1480
Info : KitProg3: Pipelined transfers enabled
Info : KitProg3: Asynchronous USB transfers enabled
Info : VTarget = 3.317 V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device in Test Mode using 'PSOC 4' target and 'xres' reset...
Info : clock speed 2000 kHz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psoc4.cpu] Cortex-M0+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4.cpu] target has 4 breakpoints, 2 watchpoints
*****************************************
** Silicon: 0x3612, Family: 0xC6, Rev.: 0x22 (B1)
** Detected Family: PSoC 4000T
** Detected Device: CY8C4046LQI-T452
** Detected Main Flash size, kb: 64
** Chip Protection: OPEN
*****************************************
Info : [psoc4.mem_ap] Examination succeed
Info : [psoc4.cpu] Examination succeed
Info : gdb port disabled
Info : starting gdb server for psoc4.cpu on 3333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3333 for gdb connections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device in Test Mode using 'PSOC 4' target and 'xres' reset...
[psoc4.cpu]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a1000000 pc: 0x10000040 msp: 0x20001fe8
** Device acquired successfully
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6666 for tcl connections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4444 for telnet connections
Info : accepting 'gdb' connection on tcp/3333
Info : New GDB Connection: 1, Target psoc4.cpu, state: halted
Warn : Prefer GDB command "target extended-remote :3333" instead of "target remote :3333"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Error: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0x10000040
semihosting is enabled
Warn : No RTOS could be auto-detected!
Warn : No RTOS could be auto-detected!
Verifying region (0x00000000,      4712)... Mismatch
Info : Data mismatch, proceeding with flash programming
Info : Padding image section 0 at 0x00001268 with 24 bytes (bank write end alignment)
Warn : Only mass erase available, erase skipped! (psoc4 mass_erase)

[  5%] [#                               ] [ Programming ]
[  8%] [##                              ] [ Programming ]
[ 10%] [###                             ] [ Programming ]
[ 13%] [####                            ] [ Programming ]
[ 16%] [#####                           ] [ Programming ]
[ 21%] [######                          ] [ Programming ]
[ 24%] [#######                         ] [ Programming ]
[ 27%] [########                        ] [ Programming ]
[ 29%] [#########                       ] [ Programming ]
[ 32%] [##########                      ] [ Programming ]
[ 35%] [###########                     ] [ Programming ]
[ 40%] [############                    ] [ Programming ]
[ 43%] [#############                   ] [ Programming ]
[ 45%] [##############                  ] [ Programming ]
[ 48%] [###############                 ] [ Programming ]
[ 51%] [################                ] [ Programming ]
[ 54%] [#################               ] [ Programming ]
[ 59%] [##################              ] [ Programming ]
[ 62%] [###################             ] [ Programming ]
[ 64%] [####################            ] [ Programming ]
[ 67%] [#####################           ] [ Programming ]
[ 70%] [######################          ] [ Programming ]
[ 72%] [#######################         ] [ Programming ]
[ 75%] [########################        ] [ Programming ]
[ 81%] [#########################       ] [ Programming ]
[ 83%] [##########################      ] [ Programming ]
[ 86%] [###########################     ] [ Programming ]
[ 89%] [############################    ] [ Programming ]
[ 91%] [#############################   ] [ Programming ]
[ 94%] [##############################  ] [ Programming ]
[ 97%] [############################### ] [ Programming ]
[100%] [################################] [ Programming ]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device in Test Mode using 'PSOC 4' target and 'xres' reset...
[psoc4.cpu]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a1000000 pc: 0x10000040 msp: 0x20001fe8, semihosting
** Device acquired successfully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device in Test Mode using 'PSOC 4' target and 'xres' reset...
[psoc4.cpu]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a1000000 pc: 0x10000040 msp: 0x20001fe8, semihosting
** Device acquired successfully
Info : psoc4.cpu: bkpt @0x00000359, issuing SYSRESETREQ
[psoc4.cpu]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61000000 pc: 0x00000358 msp: 0x20002000, semihosting
===== arm v7m registers
(0) r0 (/32): 0x40100004
(1) r1 (/32): 0x00000359
(2) r2 (/32): 0x00000000
(3) r3 (/32): 0x00000000
(4) r4 (/32): 0x20002000
(5) r5 (/32): 0x08000000
(6) r6 (/32): 0x0ffff060
(7) r7 (/32): 0x00000000
(8) r8 (/32): 0x200007e4
(9) r9 (/32): 0x40290000
(10) r10 (/32): 0x1fff2000
(11) r11 (/32): 0x00000000
(12) r12 (/32): 0x00400200
(13) sp (/32): 0x20002000
(14) lr (/32): 0x1000012d
(15) pc (/32): 0x00000358
(16) xpsr (/32): 0x61000000
(17) msp (/32): 0x20002000
(18) psp (/32): 0x40100110
(20) primask (/1): 0x00
(21) basepri (/8): 0x00
(22) faultmask (/1): 0x00
(23) control (/3): 0x00
===== Cortex-M DWT registers
Warn : keep_alive() was not invoked in the 1000 ms timelimit. GDB alive packet not sent! (2733 ms). Workaround: increase "set remotetimeout" in GDB
Warn : keep_alive() was not invoked in the 1000 ms timelimit. GDB alive packet not sent! (1418 ms). Workaround: increase "set remotetimeout" in GDB
Error: [psoc4.cpu] not halted (gdb fileio)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psoc4.cpu] Cortex-M0+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4.cpu] target has 4 breakpoints, 2 watchpoints
Info : [psoc4.cpu] Examination succeed
Info : [psoc4.cpu] external reset detected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psoc4.cpu] Cortex-M0+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4.cpu] target has 4 breakpoints, 2 watchpoints
Info : [psoc4.cpu] Examination succeed
Info : [psoc4.cpu] external reset detected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psoc4.cpu] Cortex-M0+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4.cpu] target has 4 breakpoints, 2 watchpoints
Info : [psoc4.cpu] Examination succeed
Info : [psoc4.cpu] external reset detected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psoc4.cpu] Cortex-M0+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4.cpu] target has 4 breakpoints, 2 watchpoints
Info : [psoc4.cpu] Examination succeed
Info : [psoc4.cpu] external reset detected

打开串口助手,可以看到欢迎界面。在串口输入:“hello 21ic”,可以看到相同的内容被打印到屏幕上。

网友A:
UART模块支持的高传输速率使得其在高速数据传输应用中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