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无法用JSON 解析 STM32F746VGTX 上的字符串

楼主(2025-04-22):
解析存储在内部 flash 上的大字符串(最大 100 KB)。错误发生在 60 KB 左右。
我在 Visual Studio 上使用 cJSON 测试了相同的字符串,效果很好。
我认为问题是 mcu 没有足够的堆 RAM 用于 cJSON。
我尝试在 Linker Settings 中修改 Minimum Heap Size,但没有任何效果。
jsonstr 长度 112393个字节
错误处:60760

网友A:
可能是内存不足。

网友B:
用轻量级的 JSON 解析库,例如 cJSON 或 json-c 的精简版本。

网友C:
JSON 字符串格式不正确?

网友D:
字符串处理可能不正确,导致 JSON 字符串损坏。

网友E:
某些 JSON 解析库可能不适合嵌入式系统,或者编译后的代码体积过大。

网友F:
检查解析代码逻辑是否正确。

网友G:
检查代码中是否存在不必要的内存分配或字符串操作,优化代码以减少内存使用。

网友H:
考虑使用更高效的数据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