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应用] 2.4G的连接通讯响应快,还是蓝牙?

楼主(2025-04-22):
在家里想给孩子做一个小的遥控小汽车。想想是使用2.4G做一个手柄,还是使用蓝牙通过手机控制。
网友们给个建议啥的呗?

网友A:
还是2.4G的连接方式更快一些。蓝牙有一个固定间隔,但对于遥控玩具小车来说,两者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B:
蓝牙本身也是2.4G频段哈

网友C:
首选2.4G方案。不管是处于成本还是开发效率考虑。

网友C:
蓝牙方案需集成APP或传感器时使用,但成本高

网友D:
建议用2.4G无线模块抗干扰能力,效率高,成本低。

网友E:
2.4G模块延迟比蓝牙低5倍,可避免儿童操作时因延迟导致的挫败感。

网友F:
用2.4G无线通讯呗!
便宜,在信道上选择一下就行,对于自己的遥控汽车选择默认的即可。

网友G(2025-07-16):
2.4G 通讯包含多种协议,蓝牙(属 2.4G 频段)响应时间约 10ms - 100ms,而 ZigBee、Wi-Fi 等 2.4G 协议响应因场景不同各有差异,不能简单说 2.4G 比蓝牙响应快。

网友H(2025-08-23):
在常见场景下,2.4G 无线通讯响应速度通常比蓝牙更快。2.4G 多采用简化协议(如私有协议),数据传输路径短、延迟低,典型响应时间可低至 1-10ms,适合键鼠、遥控等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蓝牙(尤其经典蓝牙)协议较复杂,需建立连接、跳频等流程,延迟多在 10-50ms,低功耗蓝牙(BLE)虽优化,延迟也难低于 5ms。但具体需看协议优化,部分高性能蓝牙方案可接近 2.4G 水平,不过常规应用中 2.4G 响应更占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