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PI多主机通信真的能稳定跑吗?

楼主(2025-04-23):
一个主控接多个设备都要抢线,会不会出现互相干扰的问题啊?

网友A:
SPI带多个设备还是不如CAN灵活啊……

网友B:
有没有想过用硬件CS?软件切换挺累的。

网友C:
多主通信我用mutex锁了一下,稳定多了。

网友D:
带多个SPI设备时最好统一CPOL和CPHA。

网友E:
我的做法是一次只选一个设备,其他全禁。

网友F:
主设备切换频繁时确实容易花屏。

网友G:
我用软件切换NSS引脚,也踩过坑。

网友H:
会不会是某个设备上电慢,起冲突了?

网友I:
是不是你线太长了?我加了终端电阻就好了。

楼主:
我之前连了俩 SPI Flash,轮流片选都还行。

网友J:
如果你想在 SPI 总线上实现多个主设备,通信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管理。

网友K:
使用DMA降低CPU负载,对大数据量传输启用DMA,避免主机因忙等待而错过总线仲裁时机。

网友L:
多个主机同时尝试控制SPI总线(如同时拉低片选CS#或发送时钟SCK),导致信号电平冲突(可能损坏硬件或数据错误)。主要由于SPI总线为共享介质,无内置仲裁机制,主机间需依赖外部逻辑或协议避免竞争

网友M:
主机间通信间隔过短,导致从机未完成数据准备或响应,出现数据丢失或错误。STM32G0的SPI外设默认无流控机制,需软件或硬件保证时序裕量。

网友N:
高优先级主机无法及时抢占总线,导致关键数据延迟。SPI协议本身无优先级定义,需外部逻辑实现仲裁

网友O:
通过外部逻辑门(如与门、多路复用器)或专用芯片(如74HC125三态缓冲器)控制CS#信号,仅允许一个主机输出有效CS#。

网友P:
总线共享器(SPI Hub)使用专用SPI总线扩展芯片(如MAX31865PCA9548A),通过I²CSPI配置总线切换

网友Q:
令牌环协议定义一个共享的“令牌”变量(如全局标志位),主机需获取令牌后才能操作SPI。主机A完成通信后释放令牌,主机B检测到令牌空闲后发起通信。

网友R:
时间片轮询,主机A、B按固定时间片轮流访问SPI(如主机A在0-5ms通信,主机B在5-10ms通信)。通过定时器中断切换主机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