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总线上突然掉线该怎么排查?

楼主(2025-04-23):
有时候明明连接正常,但某个节点就是不回消息,是硬件问题还是ID设置错了?

网友A:
是不是中断没开,数据都收不到?

网友B:
我后来写了个定时重启bus off的逻辑。

网友C:
CAN滤波器设置错也有可能。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眼数据流就清楚了。

网友E:
会不会是某个节点发错ID,把总线堵了?

网友F:
有时候是电源噪声干扰,不好查。

网友G:
我发现错帧太多也会进bus off。

网友H:
掉线时候抓一下bus状态,看看ACK有没有。

楼主:
CANH和CANL有没有短接?

网友I:
是不是终端电阻松了?我遇到过一模一样。

网友J:
检查总线两端是否正确接入 120Ω 终端电阻。

网友K:
线缆是否破损或接触不良,尤其是连接器和接口处。

网友L:
若两个节点使用相同 ID,会导致总线仲裁失败。

网友M:
供电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N:
试试断开问题节点,观察其他节点是否恢复正常。若其他节点正常,则问题可能集中在该节点硬件。

网友O:
检查错误中断是否被正确触发。

网友P:
在错误中断中实现自动复位机制,避免节点长时间处于错误状态。

网友Q:
接收滤波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R:
检查发送函数是否设置了超时机制,避免因总线繁忙导致死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