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I2C时钟拉低卡死到底是哪个外设搞的?

楼主(2025-04-23):
调试中I2C总挂死,SCL拉不高,是哪个从设备搞鬼怎么查清楚?

网友A:
I2C真是调试最费劲的协议之一。

网友B:
我给每个设备加上上拉电阻才好点。

网友C:
看下是不是ACK没接收到,一直重发。

网友D:
拔掉设备一个个试,慢但最管用。

网友E:
有次我某个设备断电状态下就一直拉低……

网友F:
改成软件复位I2C能自救不少。

网友G:
有时候bus busy没清掉也会假死。

楼主:
是不是你用了多个IO复用的I2C口?

网友H:
我用逻辑分析仪一看就知道谁拉住SCL了。

网友I:
有些传感器上电慢,没准备好就通信会卡。

网友J:
检查 I2C 总线的 SCL 和 SDA 信号线是否被意外短路到地,或者是否存在电气干扰,导致总线卡死。

网友K:
从设备内部电路故障或软件逻辑错误,可能使其无法正确响应主机命令,持续占用总线

网友L:
主机与从设备之间的时序不匹配,如主机发送速度过快,从设备处理不及,可能触发从设备的时钟延展(Clock Stretching)功能,持续拉低SCL线。

网友M:
I2C总线需通过上拉电阻拉高SCLSDA线。若上拉电阻阻值过大或未配置,可能导致信号电平异常,SCL无法拉高

网友N:
I2C总线受电磁干扰,或线缆间存在短路,可能导致SCL信号异常。

网友O:
STM32L0 I2C外设故障,I2C外设内部寄存器配置错误,或硬件电路存在缺陷,可能导致SCL线异常拉低。

网友P:
.检查I2C总线的SCL和SDA线是否配置了4.7kΩ至10kΩ的上拉电阻。若未配置或阻值不当,需重新配置。

网友Q:
检查线缆连接,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查I2C总线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确保线缆连接正常。

网友R:
将疑似故障的从设备从总线上移除,观察I2C总线是否恢复正常。若恢复正常,则可能是该从设备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