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PWM死区时间设置少了会炸MOS吗?

楼主(2025-04-23):
用在电机驱动上,两个臂间的死区太短会不会直接短路?

网友A:
启动时别让PWM直接开满,占空比别100%。

网友B:
我干脆固定用200ns,求稳。

网友C:
MOS参数里有个td(off),算进去。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的话,边沿抖动最明显。

网友E:
你是用互补输出了吗?

网友F:
有时候开关延迟也要考虑进去。

楼主:
模拟一下波形看看有没有交叠。

网友G:
死区加多一点,损耗也没大多少。

网友H:
Datasheet推荐的死区一般不够保守。

网友I:
我有次就是死区太短,两个臂同时导通了……

网友J:
这种短路现象会造成大电流流过MOSFET,可能导致它们瞬间损坏。

网友K:
4.即使未发生完全短路,微小导通时间也会导致MOS管内阻发热(如SiC MOSFET体二极管导通损耗增加),长期运行可能因过热损坏。

网友L:
STM32F3的电机驱动应用中,PWM死区时间设置过短会直接导致MOS管烧毁或上下桥臂短路,需严格依据功率器件特性配置

网友M:
MOS管开关存在延迟(如门极关断延迟时间、驱动信号传递延迟时间),若死区时间小于开关延迟总和,可能出现上管未完全关断时下管已导通,导致电源与地直接短路

网友N:
短路瞬间电流可达数十至数百安培,远超MOS管额定值,直接引发炸管

网友K:
即使未发生完全短路,微小导通时间也会导致MOS管内阻发热(如SiC MOSFET体二极管导通损耗增加),长期运行可能因过热损坏。

网友O:
实际设置需增加20%~50%裕量。例如,若计算需200ns,建议设置250~300ns

网友P:
死区故障容易引起MOS管炸裂、PCB铜箔烧毁、驱动芯片过热

网友Q:
示波器测量PWM波形时,上下管波形存在重叠区域(正常应无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