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看门狗复位后状态到底怎么判断?

楼主(2025-04-23):
我想搞清楚是代码跑飞了还是电源问题,哪里能准确判断看门狗触发?

网友A:
手动清CSR标志位别忘了,不然判断错。

网友B:
IWDG一启动就不能关了,慎重。

网友C:
看门狗的时钟源也别乱动,影响判定。

网友D:
自定义个复位记录区域也挺好用。

网友E:
是不是你上电瞬间也触发了?

楼主:
看门狗超时的时候寄存器来不及保存。

网友F:
程序跑飞再触发看门狗,其实挺难查。

网友G:
我都习惯复位后上报一次复位来源。

网友H:
WWDG和IWDG的标志位不一样,注意区分。

网友I:
看RCC的CSR寄存器,里面有复位标志位。

网友J:
通过 RCC->CSR 寄存器的复位标志位,可以判断复位来源。

网友K:
代码跑飞:通常由 IWDGRSTF 或 WWDGRSTF 标志指示,需检查代码逻辑和喂狗机制。

网友K:
电源问题由 PORRSTF 标志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