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Flash擦写次数限制在实际中影响大吗?

楼主(2025-04-23):
如果频繁保存参数,Flash是不是很快就寿命到了?有没有办法延长?

网友A:
不如直接存RAM+定期上传保存。

网友B:
想稳一点还是加个外部EEPROM。

网友C:
有些芯片Flash寿命上不去。

网友D:
写之前一定要先擦页,不然失败。

楼主:
我的办法是换区循环写。

网友E:
Flash写太多容易CRC错。

网友F:
EEPROM仿真我觉得还挺靠谱。

网友G:
你是写整页还是改一个字节?

网友H:
频繁保存建议用Wear Leveling。

网友I:
我遇到过用两三年Flash就不写了。

网友J:
Flash 存储器的每个单元都有擦写次数的限制,即每个存储单元在擦除和写入过程中都有一定的耐久性。

网友K:
在需要频繁保存参数的场景(如工业设备配置、传感器校准数据、嵌入式日志记录等),若未优化Flash使用策略,可能因Flash过早失效导致数据丢失或系统故障。

网友L:
STM32G0系列Flash擦写寿命通常为10,000次(部分型号如G030可能更低至1,000次)。若以每分钟保存一次参数计算,10,000次寿命仅支持约7天(10,000分钟≈6.9天)的连续高频写入,实际应用中显然无法满足长期需求

网友M:
分区域写入与按需擦除,Flash擦除以页(Page)为单位(通常2KB/页),写入以半字(16位)为单位。通过分区域写入,避免频繁擦除整页。

网友N:
将Flash划分为多个数据块,每个块存储固定长度的参数。当某块写满时,再擦除整页并更新数据,减少擦除次数。

网友O:
循环存储与磨损均衡,利用多页Flash实现循环存储,当一页写满时切换至下一页,避免单一页的过度擦除

网友P:
.数据打包与CRC校验将多个参数打包为固定长度数据块,并附加CRC校验,减少写入次数。

网友Q:
外部存储替代,对写入频率极高的参数,改用外部EEPROM或FRAM存储

网友R:
低成本高可靠性场景,建议使用分区域写入+循环存储+数据打包。

网友S:
STM32G0的Flash擦写次数限制在实际应用中影响显著,若未优化,高频写入将导致Flash快速失效。

网友T:
若在同一位置频繁擦写,可能在使用寿命内达到极限,导致数据保存异常。

网友U:
可以采取分区域写入或者磨损均衡算法延长Flash寿命

网友V:
采用循环存储策略,用空间换取时间。

网友W:
对保存的数据进行压缩,减少实际写入量,从而降低Flash的擦写频率。

网友X:
超高频写入场景可以考虑使用外部EEPROM+Flash冗余备份

网友Y:
用EEPROM仿真可减少实际写入量,延长Flash寿命。

网友Z(2025-05-31):
延迟写入,先存到 RAM,条件满足(如定时、掉电中断)再写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