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ADC参考电压飘了会不会测值全错?

楼主(2025-04-23):
用内部VREF,温度一高电压就不稳了,这样测出来的电压还能信吗?

网友A:
看你测多精了,误差1%以内就还行。

网友B:
你可以对比内部VREFINT的ADC值看看。

网友C:
STM32内部的参考电压偏差还是挺大的。

楼主:
有时候电压跳变是供电稳压芯片的问题。

网友D:
我在软件里直接做了线性校准。

网友E:
量过一批芯片,VREF偏差都不一样。

网友F:
你是不是用电池供电?电压不稳也影响。

网友G:
最稳的还是外接精准参考源。

网友H:
加了温度补偿后能好点。

网友I:
我试过,VREF内部参考温漂还挺大的。

网友J:
如果参考电压不稳定,那么相同的输入信号会根据不同的参考电压值给出不同的 ADC 输出,导致测量的误差。

网友K:
在STM32L4的ADC应用中,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随温度漂移会直接导致测量值失真,但通过补偿算法、硬件优化或外部参考源可显著提升可靠性

网友L:
STM32L4的内部VREFINT典型温度系数为±1.5mV/°C(数据手册定义),例如:25°C时VREFINT=1.21V,75°C时可能漂移至1.175V(下降约2.9%)。

网友M:
ADC测量误差,若直接使用未校准的VREFINT作为参考,温度每升高10°CADC值误差可达0.3%~0.5%12ADC满量程4095时,误差约±12~20LSB

网友N:
温度升高后,ADC测量值非线性波动(如电压不变但ADC值持续下降)。

网友O:
传感器信号(如电池电压、温度采样)出现系统性偏差,导致控制逻辑误触发

网友P:
软件补偿校准表法:在-40°C125°C范围内,分5个温度点测量VREFINT值,生成查找表(如STM32CubeMXVREFINT_CAL寄存器仅校准25°C/30°C)。

网友Q:
.硬件优化,使用高精度低温漂参考源(如REF5025,温度系数0.5ppm/°C),通过ADC通道输入校准。

网友R:
.优先使用软件补偿,结合温度传感器和校准表,可满足90%的应用需求。高精度需求必须采用外部基准源(如REF5050),并配合硬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