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同时开多个DMA通道是不是容易冲突?

楼主(2025-04-23):
DM, DMA, RT, pi, SAR
像ADC、USART、SPI都开了DMA,有没有可能资源冲突,导致传输异常?

网友A:
尽量分配不同的stream和通道,不共享。

网友B:
看下是不是中断标志没清掉。

楼主:
DMA+缓存区需要看内存对齐。

网友C:
CubeMX里配置不报错不代表你真能用。

网友D:
调试的时候断点开多了也会卡DMA。

网友E:
我碰到过两个DMA写同块RAM结果互踢。

网友F:
一定要分清流号和通道号。

网友G:
有些通道优先级高低也会影响调度。

网友H:
有的外设只能挂到固定DMA通道。

网友I:
我DMA1和DMA2弄混好几次。

网友J:
同时开启多个DMA,请求同时频繁出现,会因为总线带宽问题出现些异常。

反正这要具体看。

就像系统多个中断一样,多个中断同时出现时,只能根据优先级先后来处理,有的中断请求难免滞后甚至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