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电容触摸按键抖动怎么处理最稳?

楼主(2025-04-23):
电容触摸有时候一按就连跳几次,除了滤波还能怎么处理抖动?

楼主:
你看电源稳不稳,干扰会放大误差。

网友A:
跳变太快说明门限设得太低。

网友B:
硬件加一个小RC电路也有帮助。

网友C:
建议多做几次采样取平均。

网友D:
我调了几个寄存器才不误触。

网友E:
距离稍远点就不稳定了。

网友F:
外壳材质也会影响灵敏度。

网友G:
触摸IC比STM32自带电容感应靠谱多了。

网友H:
我用了软延迟+计数滤波,稳定不少。

网友I:
你可以这么做,设置两个门限,一个是触摸后检测值高门限,二一个是非触摸低门限。就是检测值高于某个值,才确定触摸,当检测值低于下限值,才将触摸状态置零。这样就像是加了个软件的施密特触发器,再加上给触摸值做平均,如果是中断就计数滤波,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J:
电容触摸按键的抖动(连跳、误触发)主要由环境干扰(如电磁噪声、湿度变化)、硬件设计缺陷(如寄生电容过大)或软件滤波不足导致

网友K:
电容触摸按键的抖动(连跳、误触发)主要由环境干扰(如电磁噪声、湿度变化)、硬件设计缺陷(如寄生电容过大)或软件滤波不足导致。

网友L:
.触摸按键电极与地平面间距≥0.5mm,避免信号线与高速信号(如USB、SPI)平行走线。

网友M:
.使用单层板时,电极下方避免铺铜;双层板需挖空对应区域的地平面。

网友N:
将触摸按键区域远离高频模块(如DC-DC转换器、射频电路),间距建议≥10mm。

网友O:
在电极引线处增加地线包围(Guard Ring),降低电磁耦合干扰

网友P:
在TSC模块的采样引脚(如PA0)串联10Ω电阻,并联1nF电容至地,截止频率约16MHz,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Q:
对按键区域覆盖透明导电膜(如ITO)并接地,形成法拉第笼,抑制外部电场干扰

网友R:
在STM32L0的VCC和VSS引脚旁放置0.1μF+10μF电容,降低电源纹波对TSC模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