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USB连接电脑但识别不了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5-04-23):
驱动装了,电路也看不出问题,但电脑就是不认设备,怎么一步步查?

楼主:
DFU模式也进不去?那可能是烧录没成功。

网友A:
用USBView工具能看出是哪里卡住。

网友B:
有时候驱动装了反而干扰。

网友C:
PC那边有没有USB调试日志?

网友D:
Cube配置错的话,枚举都过不了。

网友E:
USB电流不够也会导致识别失败。

网友F:
看下是不是没加48MHz的时钟。

网友G:
USB线换一个试试,有些太差了。

网友H:
描述符写错,电脑识别不了。

网友I:
是不是少了上拉电阻?

网友J:
一般来说,USB 设备需要稳定的 5V 电源。

网友K:
确保使用质量良好的USB数据线,避免使用仅支持充电功能的线缆。尝试更换USB端口,优先使用电脑主机背面的USB接口,避免使用USB集线器

网友L:
开发板电源,确认开发板电源开关已打开,若使用外部电源供电,需检查电源是否正常;若通过USB供电,可尝试更换其他设备测试该USB端口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M:
硬件焊接与电路,检查USB接口的焊点是否虚焊,电路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情况。确保USB-D+和USB-D-数据引脚焊接良好,无短路到其他引脚。

网友N:
禁用USB节能模式,在Windows电源选项中,取消勾选“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防止因USB节能导致设备断开。

网友O:
如果是ST-Link调试接口,需下载并安装ST-Link官方驱动

网友P:
如果是USB虚拟串口,需安装对应的VCP驱动。可从ST官网或开发板厂商处获取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重启电脑。

网友Q:
USB模式配置,检查开发板上是否正确配置了USB模式。若开发板支持多种USB模式(如USB设备、USB主机、USB OTG等),需确保配置为所需的USB设备模式。可通过修改相关寄存器、配置文件或设置程序来修改USB模式。

网友R:
启动模式配置,确保BOOT0引脚接地(低电平),BOOT1引脚状态任意,使芯片处于正常启动模式。错误的启动模式可能导致USB功能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