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03的RCU_CFG0寄存器

楼主(2025-04-23):
关于GD32F103时钟的配置问题,手册中PLLMF[4]是第27位,库函数中是第29位。
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文件错误,还请给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优先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A:
配置完成后,建议通过J-Link验证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网上的资料好像都是第27位,你的固件库是哪里来的?怎么会不一样?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优先参考数据手册

/* RCU_CFG0 */
#if (defined(GD32F10X_MD) || defined(GD32F10X_HD) || defined(GD32F10X_XD))
#define RCU_CFG0_SCS                    BITS(0,1)                 /*!< system clock switch */
#define RCU_CFG0_SCSS                   BITS(2,3)                 /*!< system clock switch status */
#define RCU_CFG0_AHBPSC                 BITS(4,7)                 /*!< AHB prescaler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APB1PSC                BITS(8,10)                /*!< APB1 prescaler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APB2PSC                BITS(11,13)               /*!< APB2 prescaler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ADCPSC                 BITS(14,15)               /*!< ADC prescaler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PLLSEL                 BIT(16)                   /*!< PLL clock source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PREDV0                 BIT(17)                   /*!< PREDV0 division factor */
#define RCU_CFG0_PLLMF                  BITS(18,21)               /*!< PLL clock multiplication factor */
#define RCU_CFG0_USBDPSC                BITS(22,23)               /*!< USBD clock prescaler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CKOUT0SEL              BITS(24,26)               /*!< CKOUT0 clock source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PLLMF_4                BIT(27)                   /*!< bit 4 of PLLMF */
#define RCU_CFG0_ADCPSC_2               BIT(28)                   /*!< bit 2 of ADCPSC */
#elif defined(GD32F10X_CL)
#define RCU_CFG0_SCS                    BITS(0,1)                 /*!< system clock switch */
#define RCU_CFG0_SCSS                   BITS(2,3)                 /*!< system clock switch status */
#define RCU_CFG0_AHBPSC                 BITS(4,7)                 /*!< AHB prescaler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APB1PSC                BITS(8,10)                /*!< APB1 prescaler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APB2PSC                BITS(11,13)               /*!< APB2 prescaler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ADCPSC                 BITS(14,15)               /*!< ADC prescaler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PLLSEL                 BIT(16)                   /*!< PLL clock source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PREDV0_LSB             BIT(17)                   /*!< the LSB of PREDV0 division factor */
#define RCU_CFG0_PLLMF                  BITS(18,21)               /*!< PLL clock multiplication factor */
#define RCU_CFG0_USBFSPSC               BITS(22,23)               /*!< USBFS clock prescaler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CKOUT0SEL              BITS(24,27)               /*!< CKOUT0 clock source selection */
#define RCU_CFG0_ADCPSC_2               BIT(28)                   /*!< bit 2 of ADCPSC */
#define RCU_CFG0_PLLMF_4                BIT(29)                   /*!< bit 4 of PLLMF */
#endif /* GD32F10X_MD and GD32F10X_HD and GD32F10X_XD */

CL型的和其他不一样,代码看错行了,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资料好像都是第27位,你的固件库是哪里来的?怎么会不一样?神奇

CL型的是位29,其他的是位27,用vscode打开的,没有进行宏定义,找错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型的是位29,其他的是位27,用vscode打开的,没有进行宏定义,找错行了

一切皆有因果,解决就好

网友C(2025-05-31):
库文件中对寄存器位使用了偏移封装或重新映射,避免用户直接操作位字段,方便宏统一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