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IO输入输出

楼主(2025-04-23):
目前要做一个DS18B20的读取程序,单总线需要配置为输入或者输出。怎么配置好些?

网友A(2025-08-02):
使用结构体GPIO_InitTypeDef存储配置参数

网友B:
直接操作寄存器,通过赋值控制状态

网友C:
激活对应GPIO模块的时钟源,确保后续操作有效

网友D:
常见模式包括输入、输出、推挽、开漏、模拟输入等,需根据外设需求选择

网友E:
输入模式:浮空、上拉/下拉电阻可选,用于读取外部信号

网友F:
调整驱动能力以适应高频信号或长距离传输

网友G:
上下拉使能可稳定空闲电平,防止噪声干扰

网友H:
将结构体参数写入硬件寄存器,完成物理层准备

网友I:
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如TRISA设置方向位,DDRx=0x00为输出模式

网友J:
单片机IO配置的核心在于匹配电气特性与应用场景需求

网友K:
对于DS18B20的读取程序,通常使用单总线通信,需要将单总线配置为输入模式。因为DS18B20是通过数据线进行通信的,所以需要设置为输入模式来读取温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