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T3757使用疑问

楼主(2025-04-23):
各位坛友好,最近使用LT3757用作反激式升压电源时,初级电感的电流尖峰问题,请问如何解决?电路图如下:

网友A:
电流尖峰,还是电压尖峰

不好意思应该是电压尖峰。

网友B:
比较普通的方案RCD

看过有人用无源无损

@Siderlee :或者问AI
@王栋春 :baidu
还请坛友介绍一下什么是无源无损,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

网友C:
R7、C7的阻值和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