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我要从从间距0.5mm的芯片管脚中,拉出细线怎么设置布线规则

楼主(2025-04-23):
请教一下:
类似这样的,我要从从间距0.5mm的芯片管脚中,拉出细线怎么设置布线规则,其他地方我就要粗线

网友A:
你这样一根网络走不同粗细的线,你在画好一段之后按tab键就可以调整后续走线的宽度了

楼主:
我只想从芯片出来这一段是比较窄的,其他地方是宽的,如何设置才可以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