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中,定时器里的CI0FED是什么信号?

楼主(2025-04-23):
GD32中,定时器里的CI0FED是什么信号?

网友A:
建议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A:
CI0FED 可能是GD32定时器中与通道0输入捕获相关的滤波事件检测标志,用于指示是否检测到符合条件的输入信号变化。

网友B:
这种提问不会有结果。
手册里有成千上万个英文字符串,你指望别人能记住?
你好歹也放个截图出来。

网友C:
在GD32微控制器的定时器模块中,CI0FED 是一个与定时器输入捕获和 PWM 输入模式相关的信号名称。
其中:
CI0:表示 Capture/Compare Channel 0(捕获/比较通道0);
FED:表示 Falling Edge Detect(下降沿检测);
主要作用:
1、定时器输入通道的下降沿检测信号,用于捕获外部信号的下降沿事件;
2、在 PWM 输入模式(测量周期和占空比)或普通输入捕获模式下,CI0FED 会与上升沿检测信号(如 CI0RSE)配合使用,通过检测边沿触发定时器的计数捕获;
常见应用:
当配置为 PWM 输入模式时,CI0FED 可能用于捕获 PWM 信号的下降沿,结合上升沿的捕获值,可计算占空比或频率;
在普通输入捕获模式下,CI0FED 可用于触发特定事件(如下降沿中断)。
其他的你可以去看看 GD32的datasheet。

楼主(2025-06-17):
谢谢大家回复,特别感谢dffzh详细耐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GD32微控制器的定时器模块中,CI0FED 是一个与定时器输入捕获和 PWM 输入模式相关的信号名称。
其中:
CI ...

感谢

网友D(2025-07-22):
在 GD32中,CI0FED 是定时器模块中的一个信号,全称为 Channel Input 0 Filter Edge Detection(通道输入 0 滤波边沿检测)。

网友E:
这个是定时器吧,主要用于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特别是在处理外部信号时提供滤波和边沿检测功能。

网友F:
CI0FED 信号是定时器输入通道的一部分,主要功能滤波:去除外部信号中的高频噪声,避免误触发。

网友G:
检测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触发输入捕获事件。

网友H:
确保外部信号与定时器内部时钟同步,提高捕获精度。

网友I:
测量脉冲宽度,通过捕获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计算时间差。

网友J:
频率测量,计算两个相邻上升沿或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K:
PWM 输入捕获,同时测量 PWM 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L:
编码器接口,在正交编码器模式下,CI0FED 可用于检测编码器信号的边沿

网友M:
滤波设置,CI0F[3:0] 值越大,滤波效果越强,但响应速度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