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H759 UART DMA接收问题

楼主(2025-04-23):
GD32H759 UART开启DMA接收+空闲中断;开启了cache。第一次接收的数据是正确的,后面接收的数据,只要接收的数据长度大于上一次接收的数据才能正确接收;小于上一次的长度,接收不到数据,DMA读取的数据长度和数据还是保持上次的数据,没有更新,但是回正常进入空闲中断,读取DMA的接收数据长度还是上次的。比如第一次发送数据123456789这9个数据是正常接收的;后面我发送123456789abc,这样也是正常接收的;但是我发qwe这三个数据,会正常进入空闲中断,但是读取DMA接收数据长度还是上次123456789abc的数据长度,缓存的数据也是上次的123456789abc。很奇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define USART1_RDATA_ADDRESS      (&USART_RDATA(USART1))
#define USART1_TDATA_ADDRESS      (&USART_TDATA(USART1))

#define UART1_BUADRATE                115200

//Uart1_Com_Type  Uart1_Com={0};

__attribute__ ((aligned(32))) uint8_t uart1_tx_buf[64];
__attribute__ ((aligned(32))) uint8_t uart1_rx_buf[64];
uint8_t TransmitDone = 0;
void gd32h7_uart1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 connect port to USART TX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7, GPIO_PIN_2);
    /* connect port to USART RX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7, GPIO_PIN_3);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2);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0_220MHZ, GPIO_PIN_3);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1, 0);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oversample_config(USART1,USART_OVSMOD_16);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1,USART_WL_8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1,USART_PM_NONE);
        usart_sample_bit_config(USART1,USART_OSB_1BIT);
        usart_baudrate_set(USART1, UART1_BUADRAT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DMA_ENABLE);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DMA_ENABL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USART_INT_IDLE);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1, USART_INT_FLAG_IDLE);
    usart_enable(USART1);

}

#ifdef USE_PRINTF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uint8_t)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endif
void gd32h7_uart1_dma_config(void)
{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DM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 enable DMAMUX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MUX);
#ifndef USE_PRINTF
    /* initialize the com */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0_IRQn, 5, 0);

    /* initialize DMA channel 0 --> UART1_TX*/
    dma_deinit(DMA1, DMA_CH0);
    dma_single_data_para_struct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request      = DMA_REQUEST_USART1_TX;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    dma_init_struct.memory0_addr  = (uint32_t)tx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8BIT;
//    dma_init_struct.number       = ARRAYNUM(txbuffer);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USART1_T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1, DMA_CH0,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1, DMA_CH0);
    /* USART DMA enable for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DMA_ENABLE);
    /* enable DMA channel 0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 DMA_CH0, DMA_CHXCTL_FTFIE);
    /* enable DMA channel 0 */
//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0);
#endif
    /* initialize DMA channel 1 --> UART1_RX*/
    dma_deinit(DMA1, DMA_CH1);
    dma_single_data_para_struct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request      = DMA_REQUEST_USART1_RX;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    dma_init_struct.memory0_addr  = (uint32_t)rx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8BIT;
//    dma_init_struct.number       = 32;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USART1_R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1, DMA_CH1,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1, DMA_CH1);
    /* USART DMA enable for reception */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DMA_ENABLE);
    /* disable DMA channel 1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nterrupt_disable(DMA1, DMA_CH1, DMA_CHXCTL_FTFIE);
    /* enable DMA channel 1 */
//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1);
}

void bspUsart1_DMA_Transmit(uint8_t *txd, uint32_t Size)
{
        dma_channel_disable(DMA1, DMA_CH0);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1,DMA_CH0,DMA_MEMORY_0,(uint32_t)txd);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1,DMA_CH0,Size);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1, USART_TRANSMIT_DMA_ENABLE);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0);

}

void bspUsart1_DMA_Receive(uint8_t *rxd, uint32_t Size)
{
        dma_channel_disable(DMA1, DMA_CH1);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1,DMA_CH1,DMA_MEMORY_0,(uint32_t)rxd);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1,DMA_CH1,Size);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1, USART_RECEIVE_DMA_ENABLE);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1);
}

void bsp_uart_init(void)
{
        gd32h7_uart1_dma_config();
        gd32h7_uart1_config();
        bspUsart1_DMA_Receive(uart1_rx_buf,UART1_RECV_SIZE);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 interrupt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recv_len=0;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1, USART_INT_FLAG_IDLE))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1, USART_INT_FLAG_IDLE);

                dma_channel_disable(DMA1, DMA_CH1);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FTF);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HTF);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TAE);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FEE);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FEE);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art1_rx_buf,UART1_RECV_SIZE);
        /* number of data received */
        recv_len = UART1_RECV_SIZE - (dma_transfer_number_get(DMA1, DMA_CH1));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_Channel0_IRQHandler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DMA1_Channel0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1, DMA_CH0, DMA_INT_FLAG_FTF))
        {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0, DMA_INT_FLAG_FTF);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0, DMA_INT_FLAG_HTF);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0, DMA_INT_FLAG_TAE);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0, DMA_INT_FLAG_FEE);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0, DMA_INT_FLAG_FEE);
                TransmitDone = 1;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_Channel1_IRQHandler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FTF))
        {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FTF);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HTF);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TAE);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FEE);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1, DMA_INT_FLAG_FEE);

    }
}

网友A:
DMA缓存未正确更新?GD32H759启用了Cache,而DMA直接访问内存。若未正确处理Cache一致性,可能导致DMA读取到的是缓存中的旧数据,而非内存中的最新数据。

网友B:
arm cortex m7有一个概念叫缓存,如果你不懂,你可以将其禁用掉。牺牲一点性能。

网友C:
DMA的传输长度可能未正确重置或更新,导致DMA始终按照上一次的配置进行传输。

网友D:
若未正确重置DMA传输长度,DMA可能继续使用旧长度,导致数据截断或错误。

网友E:
接收缓冲区未正确对齐?

网友F:
闲中断处理函数中,可能未正确读取DMA传输的数据长度或未更新接收状态。

网友A:
问题应该主要由Cache一致性和DMA配置不当引起。

网友G(2025-05-31):
如果缓存数据长度不变,说明DMA计数器没有变化,DMA没有更新缓存指针。

网友H(2025-07-07):
这个芯片的DMA映射表在哪里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