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中颖电量计SH366100-SOH不更新

楼主(2025-04-23):
学习跑了一个循环,SOH不更新,一直是60%,重新烧录旧程序,烧录成功显示AFl Checksum is 0x480D Chip Checksum is 0x4B0D,再次学习,SOH还是不更新,还是60%;再次烧录新程序,烧录成功显示AFl Checksum is 0x75F0 Chip Checksum is 0x75F0,烧录后,SOH立马更新为100%,这是什么机制,烧录原本SOH=100%的旧程序无法更新SOH,烧录新程序立马就能更新SOH

网友A:
SOH初始值可能由程序烧录时设定。如果烧录的旧程序将SOH初始值固定为60%,而新程序可能重置了该值,导致烧录新程序后SOH值变化。这表明SOH的更新可能依赖于程序中的初始化逻辑,而非实时计算。

网友B:
部分电量计需要通过特定操作来校准或更新SOH。如果未完成这些操作,SOH可能保持不变。

网友C:
芯片内部寄存器可能因程序错误或干扰进入异常状态,导致SOH无法正常更新。

网友D:
用不同版本的程序重新烧录,观察SOH值是否变化。

网友E:
如果芯片设计需要完整充放电循环来校准SOH,建议进行一次完整的充放电过程,观察SOH是否更新。

网友F:
建议联系中颖电子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