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PWM与串口间的信号串扰解决方法

楼主(2025-04-23):
现象:PWM信号通过寄生电容/电感耦合到RX线。

排查:

检查PCB中PWM信号线(如TIM1_CHx)是否与UART_RX线平行走线或距离过近。

观察PWM频率是否与串口波特率存在谐波关系(如115200bps ≈ 115kHz,若PWM为1MHz可能产生高频谐波)。

解决:

重新布局:将PWM与串口信号线隔离,垂直交叉走线,或用地线包裹隔离。

RC低通滤波:在RX引脚串联小电阻(如100Ω)并并联对地电容(如10-100pF),抑制高频噪声。

降低PWM信号边沿斜率(如配置TIM1输出驱动为较低速率模式)。

网友A:
是的布线很重要,不能将高频开关信号跟通信信号靠的太近。

网友B:
这个布线就要注意了。高频线路做环地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