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支持printf函数吗?

楼主(2025-04-23):
CW32F003支持printf函数吗?

网友A:
重定向fputc函数,即可使用

网友B:
printf函数在MCU上一般都能使用吧,只是有些需要重定向一下

网友C:
这是编译器支持的

网友D:
用jlink+swd接口的rtt printf,超快的!

网友E:
实际上就是个串口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就是个串口发送

我用串口发送字符串的方法用来打印信息。不过我发现添加了串口打印功能代码增加了好多。大概有5K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intf函数在MCU上一般都能使用吧,只是有些需要重定向一下

我参考芯源example的printf重定向。在代码中添加了printf的打印,进入调试模式之后点RUN按钮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