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内存函数

楼主(2025-04-23):
1.memcpy--内存拷贝--使用和模拟实现 //memcpy基本格式: // 目标空间地址 原空间地址 被拷贝的字节个数 //void memcpy(void destination, const void source,size_t num); //因为内存拷贝拷贝的数据有:整型数据、结构体数据、结构体数据。那么我们就要用到void进行接收任意类型的数据 //void*指针可以接收任意空间

//size_t num这个是要被拷贝的字节个数 //

//返回的是目标空间的起始地址

int main() { int arr1[] = { 1,2,3,4,5,6,7,8,9,10 }; int arr2[20] = { 0 }; memcpy(arr2, arr1 + 2, 20);//因为我们要拷贝的是3~7,那么就是5个整型,20个字节

    //因为我们要从3开始进行拷贝
    //恰好因为数组名是首元素的地址,那么3的地址就是arr+2
//将arr1中的3 4 5 6 7拷贝放到arr2中
for (int i = 0; i < 20; i++)
{
    printf("%d ", arr2[i]);
}
return 0;

} //我们要满足目标空间能进行修改 //目标空间足够大

//这个memcpy函数是不会考虑\0的,我让他拷贝多少个字节他就拷贝多少个字节 函数memcpy从source的位置开始复制num个字节的数据到destination指向的内存位置。

1.这个函数在遇到\0的时候并不会停下来

2.如果source和destination有任何的重叠,复制的结果都是未定义的

memcpy函数最终返回的是目标空间的起始地址

//函数的一种写法: 这个函数最终返回的是目标空间的起始地址 //void my_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src, size_t num)//目标空间是要进行修改的,但是源头是不能被修改的,所以我们加上const //{ // assert(src && dest);//防止两个指针是空指针 // void ret = dest;//我们需要先创建一个指针存放最开始的dest,通过ret我们可以找到dest指向的数组 // //这里的src指向的是数组中3的位置 // //dest指向的是arr2数组的首元素的位置 // //拷贝20个字节 // //void的指针不能进行直接计算,void的指针是无具体类型的指针 // for (int i = 0; i < num; i++)//一对字节一对字节 // { // (char)dest = (char)src;//强制类型转换再进行解引用就将那一对字节进行交换 // dest = (char)dest + 1;//先将dest强制类型转换,在进行+1操作,因为上面的强制类型转换只是暂时的,为了能让dest进行++操作,我们就这样操作 // src = (char)src + 1; // } // return ret; //}

//函数的另一种写法: //函数的一种写法: //这个函数最终返回的是目标空间的起始地址 void my_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src, size_t num) { assert(src && dest); void ret = dest; while (num--)//也是循环num次 { (char)dest = (char)src; dest = (char)dest + 1; src = (char)src + 1; } return ret; }

int main() { int arr1[] = { 1,2,3,4,5,6,7,8,9,10 }; int arr2[20] = { 0 }; int *p=my_memcpy(arr2, arr1 + 2, 20);//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我们在arr1中选择的那部分粘贴在arr2中 for (int i = 0; i < 20; i++) { printf("%d ", p[i]); } return 0; }

//memcpy函数不负责重叠内存的拷贝,非要使用,结果就是未定义的

//只负责不重叠的内存 函数的返回值是void*类型的数据

这个memcpy函数有三个数据

2.memmove--内存移动--使用和模拟实现 2.memmove--内存移动--使用和模拟实现

int main() { //将123456拷贝放到34567上面 int arr1[] = { 1,2,3,4,5,6,7,8,9,10 }; memmove(arr1 + 2, arr1, 20); for (int i = 0; i < 10; i++) { printf("%d ", arr1[i]); }//输出结果是1 2 1 2 3 4 5 8 9 10 return 0; } //memmove就是用来处理这些重叠内存的拷贝 代码语言:javascript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void my_memmove(void dest, const voidsrc, size_t num) { void ret = dest;//将目标空间起始地址记录下来

assert(dest && src);//保证指针的有效性
//最开始的dest指向的是3,src指向的是1,字节是20
if (dest < src)//前-->后
    //目标空间的首元素<拷贝的起始元素--就相当与我们把34567拷贝到12345
    //那么12的位置就是dest<src的位置

{
    while (num--)//总共拷贝num个字节,那么就是num--,等所有字节拷贝完循环就停止了
    {
        *(char*)dest = *(char*)src;
        //拷贝完一对字节就往后走,进行+1操作
        dest = (char*)dest + 1;
        src = (char*)src + 1;
    }
}
else//后-->前剩下的区域---dest > src
{
    while (num--)
    {
        //进入循环的时候,num 已经是19了
        //*((char*)dest + num)---找到最后一个字节的位置
        *((char*)dest + num)    =       *((char*)src + num);
    //目标的最后一个位置的字节------    起源空间的最后一个位置
        //将起源的最后一个字节先开始挪动,从最后一个位置依次挪动
        //就是将我们要挪动的那块区域,我们从最右边开始挪动
    }
}
return ret;

} int main() { //将123456拷贝放到34567上面 int arr1[] = { 1,2,3,4,5,6,7,8,9,10 }; my_memmove(arr1 + 2, arr1, 20); for (int i = 0; i < 10; i++) { printf("%d ", arr1[i]);//1 2 1 2 3 4 5 8 9 10 } return 0; }

//总之:这个拷贝是分三块区域的,最前面的一块区域满足dest<src //我们只能从前往后进行拷贝,不然会出错误

//而剩下的两块区域可以同时从后往前进行拷贝,那么我们就将这两块区域放在一起 在C语言标准中,明确规定了memcpy只要能实现不重叠的拷贝就行,重叠的拷贝交给memmove

我们发现vs上面的库函数memcpy函数也能实现重叠内存的拷贝

我们在以后的拷贝中,我们可以用memmove,因为不管是重叠的还是不重叠的都能搞定

3.memset--内存设置--函数的使用 memset是用来设置内存的,将内存中的值以字节单位设置为想要的内容

基本格式:

void memset (void ptr,int value,size_t num )

ptr就是指向要被填充的内存块的指针

value就是我们想要设置的值是什么

num是设置的字节的大小

代码语言:javascript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t main() { char arr[] = "hello world"; //将world改成5个x memset(arr + 6, 'x', 5);//数组首元素的地址+6就是指向的是w printf("%s\n", arr); return 0; } 4.memcmp--内存比较--函数的使用 4.memcmp--内存比较--函数的使用

内存的比较

什么类型的都能进行比较

代码语言:javascript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int main() { int arr1[] = { 1,2,3,4,5 }; int arr2[] = { 1,2,3,6,5 }; int ret=memcmp(arr1, arr2, 16); printf("%d\n", ret);//输出的数据就是-1 //就是说明arr1<arr2 return 0; }

网友A:
在使用memcpy函数时,如果目标内存区域的大小不

网友B:
全局变量占用的内存在整个程序生命周期中都存在,容易导致内存浪费。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和动态分配的内存。

网友C:
单片机的堆(Heap)通常较小(如 STM32 默认堆仅几 KB),频繁调用 malloc/free 易导致内存碎片。

网友D:
当处理大量数据时,内存函数的性能会受到影响。如果需要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大,可能会导致单片机运行变慢甚至死机。此时可以考虑分块处理数据,以减少单次操作的数据量。

网友A: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以节省内存空间和提高代码的模块化。

网友E:
通过malloc()、calloc()、realloc()等函数来动态分配内存,适用于运行时需要根据条件调整大小的情况。然而,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中,应谨慎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因为它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化,并增加系统的复杂性。

网友F:
栈空间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和函数调用信息。避免在栈上声明过大的数组或结构体,以防止栈溢出。

网友G:
部分内存函数(如memcpy)在处理重叠的内存区域时可能会产生未定义行为。当源内存区域和目标内存区域有重叠时,数据可能会被意外覆盖。

网友H:
如果单片机支持内存保护单元(MPU),可以使用它来限制对特定内存区域的访问,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I:
使用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如 -O2)可以提高代码的效率,减少内存使用。

网友J:
对数组和指针的访问不超过其边界,避免缓冲区溢出和未定义行为。

网友K:
访问数组元素时要严格检查索引范围,防止越界访问。越界访问可能导致数据损坏、系统崩溃或其他不可预料的行为。

网友L:
合理设置栈的大小,并尽量减少大尺寸局部变量的使用。

网友M:
栈内存由编译器自动管理,适合存储局部变量和小数组。栈内存的使用不会导致内存泄漏,但要注意不要超出栈的大小限制。

网友N:
监控任务栈使用情况,防止栈溢出。

网友O:
在不同的单片机平台上,数据类型的大小和字节序可能不同。在使用内存函数进行数据复制或比较时,要考虑这些差异,确保数据的正确处理。

网友P:
强制指针边界检查、内存对齐等规则。

网友Q:
在嵌入式中很少用memcopy函数

网友R:
内存函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作用:

  * **内存分配**
    * **`malloc`** :`malloc` 是 “memory allocation” 的缩写,用于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动态分配指定大小的内存块。例如:`int *ptr = (int*)malloc(sizeof(int) * 10);` 这行代码分配了大小为 40 个字节(假设 `int` 占 4 个字节)的内存空间,用于存储 10 个整数。它返回指向分配内存块的起始地址的指针,如果分配失败,返回空指针。
    * **`calloc`** :全称是 “contiguous allocation”,它与 `malloc` 类似,但分配的是连续的多个内存块,并且会自动初始化为零。例如:`int *ptr = (int*)calloc(10, sizeof(int));` 同样分配了存储 10 个整数的内存空间,而且这些内存空间中的值被初始化为 0。
    * **`realloc`** :用于重新调整之前已经分配内存的块的大小。当已经分配的内存空间不够用或者想要调整大小时,可以使用这个函数。例如:`ptr = (int*)realloc(ptr, sizeof(int)*20);` 将之前分配的内存空间大小调整为 20 个整数的大小。如果调整成功,返回新的内存块的起始地址;如果失败,返回空指针,但原来的内存块仍然有效。

  * **内存释放**
    * **`free`** :当动态分配的内存不再使用时,必须使用 `free` 函数释放内存空间,以便让系统可以重新管理这些内存,避免内存泄漏。例如:`free(ptr);` 释放指针 `ptr` 指向的内存块,释放后,指针本身仍然存在,但其指向的内存被系统回收,此时不应该再访问该指针指向的内存。

  * **内存操作**
    * **`memcpy`** :用于将一块内存中的内容复制到另一块内存中。例如:`memcpy(dest, src, n);` 将 `src` 指向的内存块中的前 `n` 个字节复制到 `dest` 指向的内存块中。要求源内存块和目标内存块不能重叠,否则可能会出现未定义的行为。
    * **`memmove`** :与 `memcpy` 功能相似,但允许源内存块和目标内存块重叠。它在处理重叠内存复制时更加安全可靠。
    * **`memset`** :用于将指定内存块中的每个字节设置为指定的值(取值范围是 0 - 255)。例如:`memset(buffer, 0, sizeof(buffer));` 将数组 `buffer` 中的所有字节都设置为 0,常用于内存初始化为全零的情况。

网友S:
使用指针+循环替代逐字节拷贝,或调用硬件DMA。

网友G:
堆空间用于动态内存分配。监控堆的使用情况,确保有足够的堆空间来满足程序需求。

网友H:
频繁的分配和释放小块内存会导致内存碎片,影响系统性能。尽量合并小块内存的分配,或者使用内存池技术。

网友K:
检查RAM和Flash占用情况,及时发现瓶颈

网友D:
使用 malloc 和 calloc 分配内存时,确保有足够的内存空间。如果内存不足,这些函数会返回 NULL,因此需要检查返回值。

网友J:
使用静态分析工具来检测内存管理中的常见错误,如空指针解引用、内存泄漏等。

网友T:
过度使用动态内存分配也可能导致堆溢出。确保监控堆的使用情况,避免超出预设的最大堆大小。

网友U:
对于频繁调用的小型函数,考虑将其内联以减少函数调用开销。

网友V:
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来存储变量,避免使用过大的数据类型,以节省内存。

网友W:
我也很少使用memcopy内存函数

网友X:
不同的编译器和单片机平台对内存函数的实现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在编写代码时,要确保使用的是标准的内存函数,避免依赖特定编译器或平台的非标准实现。

网友Y:
若存在内存区域重叠的情况,应使用memmove函数,它能正确处理重叠的内存区域。

网友Z:
使用malloc、calloc、realloc和free等函数

网友K:
某些单片机可能有特殊内存区域,如只读内存(ROM)、片上闪存等,确保正确使用这些区域。

网友AA:
将大数组或数据表存储在Flash中,通过指针动态读取,减少RAM消耗

网友AB:
某些数据类型可能有对齐要求,确保内存访问符合这些要求,以避免性能损失或访问错误。

网友AC:
使用完动态分配的内存后,务必调用free()函数来释放它。忘记释放内存会导致内存泄漏,最终耗尽可用内存。

网友AD:
在嵌入式中使用memcopy函数,需不需要释放了?

网友AE:
内存越界是使用内存函数时最常见且危险的问题。

网友AF:
使用安全函数、初始化内存、置空指针

网友N:
定期进行代码审查,检查内存管理相关的代码是否存在潜在问题。

网友AG:
没有大的数据片段没必要用这些函数

网友O:
优先使用全局数组或静态变量。

网友P:
如果必须动态分配,尽量分配大块内存并复用,避免频繁分配/释放。

网友AH:
操作寄存器前,需清零保留位,防止硬件误触发。

网友AI:
动态分配的内存,什么时候能回收呢?

网友AI:
使用操作系统场合,动态分配的内存,会有主动回收机制吗?或者调用什么函数,主动回收。

网友AJ:
预分配内存池、严格检查释放逻辑

网友(2025-05-23):
栈溢出可能导致硬件异常

网友AK:
实现内存访问错误的处理机制,如使用断言或异常处理来捕获和处理内存访问错误。

网友AL:
使用内存池可以有效管理内存,减少碎片化。内存池预先分配一大块内存,然后按需分配和释放小块内存。

网友AM:
局部变量使用栈内存,但需注意栈大小限制

网友AC:
适合大块内存分配,减少碎片化。

网友AN:
优先使用静态内存

网友D:
避免编译器优化导致寄存器访问被移除。

网友L:
静态变量在函数内部声明时,其生命周期与整个程序相同,占用的内存不会被释放。尽量减少静态变量的使用。

网友G:
在使用内存函数之前,要确保目标内存区域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数据。可以通过计算目标内存区域的大小并与要操作的数据大小进行比较来避免越界。

网友AO:
变量在编译时就确定了其存储位置,这通常更安全且易于预测。

网友AP:
当动态分配的内存被释放后,指向该内存的指针变为悬空指针。继续使用这样的指针会导致未定义行为。因此,在释放内存后应立即将相关指针置为NULL,并在使用前检查指针是否为空。

网友AC:
栈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函数参数以及返回地址等信息。如果栈空间不足(例如递归过深或局部数组过大),可能会导致栈溢出,进而覆盖其他内存区域,引发难以调试的问题。

网友AQ:
不同的内存函数在性能上可能存在差异。例如,memset函数用于将一段内存区域设置为指定的值,通常其实现会进行优化以提高效率。而如果使用循环逐个字节赋值,性能会明显低于使用memset函数。

网友AR:
涉及防止内存越界和优化性能,指针操作要小心,内存布局要合理。

网友AS:
可以将数据存于单片机内置的Flash,使用指针在程序中按需读取,这样不会占用RAM,因为指针指向Flash中的地址。

网友AT:
确保数组指针访问在其定义范围内,防止数据越界导致程序错误或不稳定。

网友AU:
程序结束或使用完该内存后,可以通过调用释放函数进行回收。

网友AV:
减少全局变量,让每个模块使用自己的变量

网友AW:
确保内存使用不超出预定池,防止内存泄漏,检查释放时指针是否指向已分配的内存。

网友AI(2025-06-23):
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和动态分配的内存

网友AG:
内存操作在程序中经常使用

网友AX:
给单片机分配充足的栈空间,减少大型变量占用,避免程序运行时栈溢出。

网友AY:
通过定期检查栈空间占用,确保程序不会因数据量过大导致栈溢出,保护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Z:
静态分析可查找潜在内存问题,比如空指针引用和内存泄露,保障程序稳定。

网友BA:
嵌入式系统内存管理通常更严格,避免memcopy导致资源浪费和错误。

网友BB:
要确保单片机代码中,管理内存的函数没有造成内存泄漏或越界。

网友BC:
特殊内存像储藏室,别放错东西,否则机器闹脾气。

网友BD:
在程序中,可通过设置断言来检测内存访问错误,一旦发生错误,程序将停止执行,并在调试器中显示错误信息。

网友BE:
像仓库一样,内存池提前准备好一块大空间,需要时从这块空间切割小块,用完再放回去,避免零散的内存碎片。

网友BF:
注意监控堆空间,以免程序运行时因内存不足而中断。

网友BG:
使用指针和循环实现数据拷贝更高效,但DMA可能更快捷。选择取决于复杂度和实时性需求。

网友BH:
单片机有了MPU就像给内存设了安全门,只让特定程序进入,保护系统不受到恶意代码破坏。

网友BI(2025-07-23):
memcpy--内存拷贝--使用和模拟实现 //memcpy基本格式

网友BJ:
内存函数是用于操作内存区域的函数,如 memcpy、 memset,高效处理数据存储。

网友BK:
频繁分配小块内存就像拆散饼干,会留下碎屑,让机器运行变慢。可以试试拼成大块一起用,或者找一个大袋子,放进去再用,这样就不会有碎屑了。

网友BL:
堆栈空间不足会让程序行为异常,影响单片机运行稳定。

网友BM:
使用编程工具监测内存使用,定期查看RAM和Flash占用率,提前预警资源不足。

网友BM(2025-09-03):
栈溢出可能让单片机崩溃,需注意内存使用。

网友AR:
在单片机编程中,内存函数用于分配和释放内存空间,确保程序高效运行。

网友BN:
确保栈空间充足以防溢出,避免用大变量,以节省资源。

网友AY:
全局变量多了会占用更多内存,也使得代码不易维护。使用局部变量和静态变量替代全局变量,可以让程序更高效,也更易于模块化设计。

网友BO:
通常memcopy函数用于复制内存块,如果你很少用到,可能是因为你的项目设计里不需要大量内存数据的复制。

网友BB:
内存池像一个大仓库,预先准备好内存,用的时候取,不用了就还回去,避免小块内存分散导致的问题。

网友BC:
了解单片机内存类型很重要,确保读写操作正确执行,避免损坏存储。

网友BF(2025-10-06):
内存操作是程序中常见功能,涉及地址和数据读写。

网友AZ:
这样可以避免不同模块间的变量干扰,提高代码模块化,降低出错率。

网友BP:
MPU为单片机内存添加安全层,确保只有授权程序能运行,防御恶意代码攻击。

网友BQ:
使用全局数组或静态变量可确保变量在整个程序中只创建一次,提高效率和内存利用率。

网友BR:
小数据量场景,简单用基础算法即可,复杂函数适应用大片段。

网友BA:
监控任务栈使用,避免溢出,可通过硬件或软件实现,例如周期性检查栈指针,及时调整或增加栈空间。

网友AS:
大数组或结构体宜放在堆上,以免栈溢出风险。

网友BK(2025-11-05):
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确保使用关键字或特殊指令锁定寄存器访问,以防止编译器优化导致寄存器操作被去除。

网友BS:
减少全局变量可避免内存浪费并提升代码独立性。

网友AV:
单片机有了MPU,就像给内存装了安全锁,能防止不授权访问,增强系统安全。

网友BH:
在嵌入式中,使用`memcpy`函数后通常不需要手动释放内存,因为这是局部作用域内的栈内存。但如果是在堆上分配的内存,则需要用`free`函数释放。

网友BG:
单片机有特定内存区域,存放数据像放东西,错放数据会出错,机器就不好使了。

网友BF:
局部变量便于维护和调试,动态内存避免占用过多固定空间。

网友BT:
内存操作很关键,它涉及到程序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AX:
确保编程时不要访问数组或指针的非法区域,防止出现数据溢出和不稳定现象。

网友BU:
动态分配的内存,当不再使用时,应通过`free()`函数回收。如果忘记回收,程序结束后操作系统会回收。

网友AT(2026-02-14):
局部变量容易修,内存不用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