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控制28BYJ-48步进电机按指定的角度进行正转和反转

楼主(2025-04-24):
// 定义28BYJ-48步进电机的相序
unsigned char stepSequence[8] = {0x01, 0x03, 0x02, 0x06, 0x04, 0x0C, 0x08, 0x09};

// 定义步进电机当前位置和角度
unsigned char currentPosition = 0;
unsigned int currentAngle = 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time; i++) {
        for (j = 0; j < 120; j++);
    }
}

// 步进电机正转函数
void stepForward(unsigned int angle) {
    unsigned int steps = angle / 5;  // 每步转动角度为5度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steps; i++) {
        currentPosition++;
        if (currentPosition >= 8) {
            currentPosition = 0;
        }

        P1 = stepSequence[currentPosition];
        delay(10);  // 控制步进电机转速,可调整延时时间
    }

    currentAngle += angle;
}

// 步进电机反转函数
void stepBackward(unsigned int angle) {
    unsigned int steps = angle / 5;  // 每步转动角度为5度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steps; i++) {
        if (currentPosition == 0) {
            currentPosition = 8;
        }

        currentPosition--;

        P1 = stepSequence[currentPosition];
        delay(10);  // 控制步进电机转速,可调整延时时间
    }

    currentAngle -= angle;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 (1) {
        // 正转180度
        stepForward(180);
        delay(1000);  // 停顿1秒钟

        // 反转90度
        stepBackward(90);
        delay(1000);  // 停顿1秒钟
    }
}

网友A(2025-05-25):
好久没玩过步进电机了,准备弄一个玩玩,这个驱动用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