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单片机烧录时Contents mismatch at 错误

楼主(2025-04-23):
现象:我在keil 5.20 烧录STM32F103ZET6芯片时,遇到如下错误,尝试降低烧写频率为100Khz还是如此。 改用脱机下载器P100可以正常烧录。但是脱机下载没有在线调试。所以还得用keil来烧录。请问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compiling Bsp_Fan4_Outlet_FG.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51244 RO-data=1280 RW-data=14116 ZI-data=2732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1: C:\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utput ./Bin/MCU.bin ./Objects/MCU.axf
".\Objects\MCU.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6
Load "D:\\MCU.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D:\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103ZE" selected.

JLink info:
------------
DLL: V5.12e, compiled Apr 29 2016 15:03:58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Jun  2 2222 22:22:22
Hardware: V9.60
S/N : 59611001
Feature(s) : GDB, RDI, FlashBP, FlashDL, JFlash, RDDI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CoreSight components:
* JLink Info: ROMTbl 0 @ E00FF000
* JLink Info: ROMTbl 0 [0]: FFF0F000, CID: B105E00D, PID: 001BB000 SCS
* JLink Info: ROMTbl 0 [1]: FFF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1BB002 DWT
* JLink Info: ROMTbl 0 [2]: FFF03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3 FPB
* JLink Info: ROMTbl 0 [3]: FFF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1BB001 ITM
* JLink Info: ROMTbl 0 [4]: FFF41000, CID: B105900D, PID: 001BB923 TPIU-Lite
* JLink Info: ROMTbl 0 [5]: FFF42000, CID: B105900D, PID: 101BB924 ETM-M3
ROMTableAddr = 0xE00FF000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103ZE
VTarget = 3.337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0, TMS: 1, TRES: 1, TRST: 0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100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0H  (Flash=02H  Required=C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1H  (Flash=21H  Required=4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2H  (Flash=66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3H  (Flash=48H  Required=D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4H  (Flash=FF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5H  (Flash=F7H  Required=2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6H  (Flash=D3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7H  (Flash=FCH  Required=E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8H  (Flash=01H  Required=5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9H  (Flash=28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AH  (Flash=2CH  Required=B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BH  (Flash=D1H  Required=4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CH  (Flash=02H  Required=F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DH  (Flash=21H  Required=D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EH  (Flash=63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8FH  (Flash=48H  Required=B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0H  (Flash=FFH  Required=0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1H  (Flash=F7H  Required=B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2H  (Flash=99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3H  (Flash=FCH  Required=2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4H  (Flash=63H  Required=0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5H  (Flash=48H  Required=E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6H  (Flash=00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7H  (Flash=78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8H  (Flash=88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9H  (Flash=B9H  Required=C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AH  (Flash=6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BH  (Flash=48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CH  (Flash=FFH  Required=0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DH  (Flash=F7H  Required=C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EH  (Flash=B1H  Required=5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9FH  (Flash=FC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0H  (Flash=04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1H  (Flash=46H  Required=B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2H  (Flash=21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3H  (Flash=46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4H  (Flash=00H  Required=A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5H  (Flash=20H  Required=4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6H  (Flash=F7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7H  (Flash=F7H  Required=D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8H  (Flash=BBH  Required=4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9H  (Flash=FB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AH  (Flash=5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BH  (Flash=49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CH  (Flash=0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DH  (Flash=61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EH  (Flash=02H  Required=0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AFH  (Flash=21H  Required=C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0H  (Flash=5AH  Required=B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1H  (Flash=48H  Required=E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2H  (Flash=FF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3H  (Flash=F7H  Required=8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4H  (Flash=79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5H  (Flash=FDH  Required=B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6H  (Flash=01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7H  (Flash=20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8H  (Flash=5AH  Required=8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9H  (Flash=49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AH  (Flash=0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BH  (Flash=70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DH  (Flash=E0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EH  (Flash=57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BFH  (Flash=48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0H  (Flash=FFH  Required=8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1H  (Flash=F7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2H  (Flash=9FH  Required=0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3H  (Flash=FCH  Required=4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4H  (Flash=04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5H  (Flash=46H  Required=6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6H  (Flash=F5H  Required=0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7H  (Flash=F7H  Required=2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8H  (Flash=83H  Required=0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9H  (Flash=FFH  Required=D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AH  (Flash=58H  Required=0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BH  (Flash=49H  Required=4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CH  (Flash=08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DH  (Flash=60H  Required=6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EH  (Flash=54H  Required=0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CFH  (Flash=48H  Required=2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0H  (Flash=01H  Required=0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1H  (Flash=68H  Required=D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3H  (Flash=20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4H  (Flash=01H  Required=3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5H  (Flash=F0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6H  (Flash=CA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7H  (Flash=FE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8H  (Flash=00H  Required=4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9H  (Flash=21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AH  (Flash=5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BH  (Flash=48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CH  (Flash=FFH  Required=5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DH  (Flash=F7H  Required=F8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EH  (Flash=64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DFH  (Flash=FDH  Required=B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E0H  (Flash=00H  Required=94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E1H  (Flash=20H  Required=26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E2H  (Flash=50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E3H  (Flash=49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E4H  (Flash=08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1ADE5H  (Flash=70H  Required=B5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5:57:05

网友A:
烧录线可能过长,硬件连接可能不稳定,如接口松动、接触不良等。

网友B:
ST-Link的驱动可能未正确安装,ST-Link的固件可能存在问题,需要更新。

网友C:
Keil中的烧录设置可能不正确,如烧写频率、Flash算法选择等。
芯片型号或Flash大小设置可能与实际不符。

网友D:
芯片可能启用了读保护或写保护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线可能过长,硬件连接可能不稳定,如接口松动、接触不良等。

有可能。我后面又烧录时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