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写单片机的C语言结构体

楼主(2025-04-25):
1、为什么需要结构体 这里先不说什么是结构体,说说为什么需要结构体?只有知道为什么需要,才能按照你的需要去学习,这样效率才会高。你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写一个结构体,怎么样去用结构体。

这里我们以一个智能家居的项目为例。

先来看一个实际的问题

话说有一个项目上有4个传感器:光照传感器、烟雾传感器、酒精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然后这四个各个传感器还有设置报警的阈值范围。

一般都是这样写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记录传感器的数值/ float temperature; //温度 char humidity; //湿度 char alcohol; //酒精浓度 int illumination; //光照强度

/记录传感器高低阈值/ float temperature_threshold[2]; float humidity_threshold[2]; float alcohol_threshold[2]; float illumination_threshold[2];

int main(void) { u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 delay_init(); while(1) { } }

当然你做一个项目肯定还定义了很多其他的变量,还需要记录其它变量

然后过了几天又增加了个一氧化碳传感器

然后过了几天,每个传感器还需要加个是否正常工作的标志位

因为项目的需要,然后又增加了4个相同的传感器:温湿度、光照强度、烟雾浓度、酒精浓度。

然后又增加了4个相同的传感器:温湿度、光照强度、烟雾浓度、酒精浓度。

2、结构体闪亮登场 然后搞C语言那帮家伙就造了个功能struct

1、结构体就是可以把变量包含到里面的东西

struct就代表要定义一个结构体,sensors是这个结构体的名字, 然后是一个大括号 { }

大括号里面就随意定义变量啦~

怎么使用里面的变量呢?

注意结构体是一个数据类型就像是int和char一样的这种类型

既然是一种数据类型,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数据类型定义变量

定义一个该结构体的变量

为啥要那样子定义啊?

答:你去问造C语言的那帮家伙去!问问他们为啥要设计成这样子!

然后操作结构体变量里面的成员变量。当我们定义好结构体变量后,在初始化变量里面的成员变量时就会自动出现结构体里面的成员变量,如果这个代码是你一个一个敲出来的话,你就会感叹结构体在单片机中是那么的奇妙!

有人会问为啥是结构体变量中间加个点?

答:你去问造C语言的那帮家伙去!问问他们为啥要设计成这样子。

2、其实定义结构体变量可以下面这样子

也可以定义多个

发现了没,每个结构体变量都是单独拥有结构体里面的全部成员变量。

就像是最开始说的,如果再增加一套传感器:温湿度、光照强度、烟雾浓度、酒精浓度。

使用结构体的话只需要再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即可。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单片机中见到的结构体并不是上面那样定义的,而是在前面加了一个typedef 关键字。

这样的例子在库函数的头文件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如下结构体

3、typedef关键字 先看一下百度百科对typedef的定义

总结一句就是:typedef可以把一个数据类型取一个别的名字

typedef {数据类型} {别的名字}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typedef int zhjiguoxin;//zhjiguoxin就是int

zhjiguoxin value = 0;

int main(void) { u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 delay_init();

printf("value=%d\r\n",value);

while(1)

{ } }

虽然typedef可以给变量取别名,但是没有谁会像上面那样取名字,我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

4、结构体的精髓 注意下:

1、下面的代表了这个结构体数据类型

2、给这个数据类型起一个别名

注意是三部分, typedef {数据类型} {别的名字}。所以sensor就代表了这个结构体了。

建议初学者把下面这张图保存到你的电脑,这样你就***也不会忘记typedef在结构体中的用法了,也能很快的记住结构体这个东东。

3、以后定义结构体变量的时候就不需要像最开始那样struct sensors sen;这样的定义结构体变量了,只需要sensor sen;即可。

4、结构体名字可以省略

注意结构体定义可以不写结构体名,对C语言来说,那个sensors不叫结构体名,而是叫标签(tag)。C语言结构体名是struct关键字 + tag。所以为了简便我们看到的单片机中的结构体都是写成如下的形式。

5、结构体的变量可以放任何变量 1、结构体变量可以放任何变量(int型指针)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typedef struct { float temperature; //温度 char humidity; //湿度 char alcohol; //酒精浓度 int illumination;//光照强度 char CO; //一氧化碳浓度 int p; //int型的指针变量 } sensor; sensor sen; int value =0; int main(void) { u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 delay_init(); sen.p=&value;//把value的地址赋值 //打印p代表的地址里面的值(其实就是打印value的值) printf("value=%d\r\n",(sen.p)); while(1) { } } 既然是指针变量,所以给指针变量赋值时当然是赋值的是一个地址。

2、结构体变量可以放任何变量(函数指针)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typedef struct { float temperature; //温度 char humidity; //湿度 char alcohol; //酒精浓度 int illumination;//光照强度 char CO; //一氧化碳浓度 int p; //int型的指针变量 void (fun)(); } sensor; sensor sen; void function() { printf("zhiguoxin\r\n"); } int value =0; int main(void) { u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 delay_init(); sen.fun=function; sen.fun(); while(1) { } } 既然是函数指针变量,所以给函数指针变量赋值时当然是赋值的也是地址,并且还要是一个函数的地址,而一个函数的函数名就是该函数的地址。所以才会有下面的把函数function();的地址function赋值给函数指针fun。这样大家是不是很清楚了。如果不清楚建议看个3遍以上!

3、结构体变量可以放任何变量(结构体变量)

这就是结构体嵌套,在一个结构体内包含了另一个结构体作为其成员。当出现结构体嵌套时,必须以级联方式访问结构体成员,即通过成员选择运算符逐级找到最底层的成员时再引用。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typedef struct { int i; }zhiguoxin;

typedef struct { float temperature; //温度 char humidity; //湿度 char alcohol; //酒精浓度 int illumination;//光照强度 char CO; //一氧化碳浓度 int p; //int型的指针变量 void (fun)(); zhiguoxin guougo; }sensor;

sensor sen;

int main(void) { u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 delay_init();

sen.guougo.i=100; printf("i=%d\r\n",sen.guougo.i);

while(1)

{ } }

4、结构体变量可以放任何变量(结构体指针)

结构体是一个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当然也可以定义对应的指针变量啦。

就像是int 类型可以定义 int *p; 一样

所以当大家如果发现你的代码中结构体是通过—>访问的话,那么这个结构体变量一定是指针类型的变量。同理如果代码中结构体是通过.访问的话,那么这个结构体变量就不是指针变量,而是一般的变量。

总结:到这里结构体在单片机中的应用你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大家可能感觉本期讲的内容太简单了,不过只有你把这个简单的基础性知识打牢,你就会进步的更快。否则你总感觉你的代码差点意思。

网友A:
写单片机的C语言结构体,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B:
将常用或重要的成员放在前面,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访问效率。

网友C:
态内存分配要谨慎使用,因为单片机的内存资源有限,动态内存分配可能会导致内存碎片问题

网友D:
未初始化的结构体成员可能包含随机值。

网友E:
位域的存储顺序和跨平台兼容性不确定。

网友F:
单片机结构体的核心在于高效组织数据和优化内存使用。

网友G:
编译器默认会对结构体成员进行内存对齐(Padding),以提高访问速度。这可能导致结构体大小超出预期,增加内存占用。

网友H:
使用固定大小数组或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I:
结构体成员应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计,将相关的数据放在一个结构体中。成员的类型要选择合适,以节省内存空间。

网友J:
结构体变量可以在声明时进行初始化,也可以在后续代码中逐个成员进行赋值。初始化时要确保成员的值符合其数据类型和实际意义。

网友K:
在设计一个表示传感器数据的结构体时,要根据传感器的精度和范围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来存储数据。

网友L:
在结构体定义和成员变量处添加注释,说明其用途和约束。

网友L:
在全局/静态结构体中,可初始化成员;局部结构体需手动初始化。

网友M:
在定义结构体变量时,显式初始化所有成员,避免未初始化的变量导致的不确定行为。

网友N:
传递结构体指针而非结构体本身,减少栈开销

网友O:
在使用结构体数组时,要确保有足够的内存空间来存储数组元素。同时,要注意数组的越界访问问题,避免因越界访问导致程序崩溃或数据错误。

网友P:
简化结构体设计,去除无用字段。

网友Q:
结构体作为函数返回值时,同样要考虑内存使用和效率问题。如果结构体较大,建议返回结构体指针,避免返回值复制带来的开销。

网友R:
结构体方便程序组织和代码易读性

网友S:
在性能关键的代码中,优化结构体的访问方式,减少不必要的内存操作。

网友A:
虽然结构体可以嵌套使用,但嵌套过深会增加代码的复杂度和理解难度,同时也会影响内存的使用效率。在设计结构体时,要尽量保持结构体的层次结构清晰。

网友T:
通过结构体变量名和成员名来访问结构体的成员,使用.运算符(对于普通结构体变量)或->运算符(对于结构体指针)。

网友U:
如果结构体包含多字节数据类型(如int, float),需注意系统是大端还是小端存储格式。这对于网络通信或与其他设备交互尤为重要。

网友V:
如果需要引用其他结构体,可以使用指针而不是嵌套结构体。

网友W:
合理安排成员顺序可以减少内存对齐带来的填充字节,节省内存。

网友X:
仅在需要逻辑分组或传递复杂数据时使用结构体。

网友Y: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来创建结构体变量或数组。

网友Z:
结构体设计能够提高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M:
尽量不要依赖特定编译器提供的扩展功能,除非确实必要。

网友AA:
手动调整成员顺序,将占用空间大的成员放在前面,减少填充。

网友AB:
简单数据组合可直接用基本类型,减少结构体带来的间接访问开销。

网友AC:
可以在声明时直接初始化结构体成员。

网友AD:
编译器为了提高内存访问效率,会对结构体成员进行对齐。这可能会导致结构体占用的内存空间比成员实际所需的空间大。

网友K:
选择清晰、简洁的成员名称,避免使用缩写或模糊的名称。

网友:
使用初始化列表或 memset 清零

网友AE:
通过函数或专门的初始化代码块进行初始化。

网友AF:
当结构体包含数组或其他动态分配的资源时,务必进行边界检查以防止缓冲区溢出。

网友N:
可以在结构体内定义位域成员,用于节省空间。但要注意不同编译器实现位域的方式可能不同,这可能导致移植性问题。

网友AG:
当结构体包含指向其他资源的指针时,在释放结构体前确保所有相关资源也被正确释放。

网友AH:
使用过大的数据类型会导致内存浪费。

楼主:
在对内存空间要求严格的单片机应用中,要注意结构体成员的对齐方式。可以使用#pragma pack指令来指定结构体的对齐方式。

网友AI:
最烦看结构体嵌套的程序,一层一层就想穿衣服

网友G:
将经常一起访问的数据放置得更接近,可以提高缓存命中率。

网友H:
可以包含其他结构体作为成员,形成复杂的数据结构。

网友AJ:
编译器会自动对齐结构体成员以提高访问效率,但可能导致内存浪费(填充字节)。

网友J:
若结构体被多个任务或中断访问,需使用临界区(如关闭中断)或原子操作保护数据一致性

网友K:
不同的处理器有不同的字节对齐要求。未按照这些规则排列的数据可能会导致访问速度变慢甚至访问错误。

网友AK:
对于固定的值或状态,使用常量或枚举类型,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L:
C99标准允许使用初始化列表来初始化结构体成员。

网友AM:
结构体作为函数参数时,可以采用值传递或指针传递。值传递会复制整个结构体,可能会消耗较多的栈空间;指针传递只传递结构体的地址,效率较高,但要注意指针的有效性和内存访问的安全性。

网友AN:
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中,尽量减少结构体的大小,以节省内存。

网友AO:
使用typedef简化复杂结构体类型名。
添加注释说明结构体用途和成员含义。

网友X:
使用指针可以避免复制整个结构体,提高效率。

网友AM:
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固定宽度的数据类型(如 uint8_t, uint16_t, uint32_t)可以提高代码的可移植性和一致性。

网友AP(2025-06-04):
结构体就像一个盒子,把不同类型的数据放一起,方便单片机快速找到并使用。

网友AQ:
成员命名应直观易懂,别用缩写和模糊词。

网友AR:
在单片机编程中,如果需要动态管理内存,比如频繁地创建和删除数据结构,就可以用动态内存分配,比如malloc或calloc函数,但要注意内存泄漏。

网友AS:
使用结构体时,注意数组等资源边界,避免溢出损坏数据或设备。

网友AT:
对结构体成员访问时,使用指针或直接操作寄存器,减少内存读/写次数。

网友AU(2025-07-04):
初始化列表或memset,都是用于将内存区域设置为0的常用方法

网友AV:
选择数据类型要考虑传感器的精度和测量范围,如高精度用浮点,宽范围用整数。

网友AW:
通过合理设计结构体,可以将复杂数据打包成易于理解和维护的单元,提高代码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X:
通过传递结构体指针到函数,可以直接访问数据,避免复制整个结构体,从而节省内存使用和提升效率。

网友AR(2025-09-01):
定义结构体:使用`struct`关键字,例如`struct MotorControl`;包含成员:如`int speed`,`int direction`;创建变量:如`struct MotorControl motor1`。

网友AY:
创建结构体,用关键字struct,如:`struct MotorControl { int speed; int direction; };`

网友AZ:
结构体成员变量处注释要描述变量功能及限制,如:变量名(类型):描述用途,数据范围或限制条件。

网友AW:
结构体让代码像分类整理抽屉一样,方便管理和看懂。

网友BA:
直接给结构体每个成员赋初值,以防有成员未被初始化产生未知错误。

网友BB:
释放结构体前,要记得把指向的资源也一起释放,免得内存泄漏。

网友AX:
用太大的数据类型存储数据,就像是穿了个大外套,虽然保暖,但多了不少多余的部分。

网友BC(2025-10-01):
结构体指针传递降低内存使用,提升效率。

网友AY:
就像把常用的东西放在一起方便取用,在电脑里把常用的数据放近一点,能让电脑更快找到它们,这样就不需要老从慢的地方去拿,速度快多了。

网友AT:
结构体就像给变量分类打包,让复杂的数据更容易看懂和管理。

网友BD:
传递指针减少数据复制,降低单片机内存消耗,提高效率。

网友BE:
在单片机项目中,根据需求选择固定大小数组还是动态内存分配。固定数组方便但可能受限,动态分配灵活但占用时间。

网友AV:
指针能直接引用结构体,不复制数据,节省内存和时间。

网友BF:
编译器扩展用得谨慎,除非真的需要。

网友BG:
初始化列表和memset都是用来清零数组或内存空间的,区别在于初始化列表逐个赋值,memset直接将内存块设置为0。

网友BH:
命名时要具体明确,不使用缩写或模糊词汇,确保容易理解。

网友AR:
结构体像个小抽屉,放各种零件,单片机拿取方便。

网友BI:
初始化通常涉及设置变量、配置硬件或启动系统,通过函数或代码块实现,确保设备或系统正常运作。

网友BJ:
编译器优化内存布局,提升速度但可能造成空间浪费。

网友BK:
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就像穿合适的衣服,既舒适又不过于累赘。

网友AS:
设计结构体能像打包行李一样,把复杂的数据放在一起,方便查看和整理,使代码读起来更轻松,就像整理好的行李方便出行一样。

网友BL(2025-11-04):
结构体资源释放时,别忘了附带相关资源,防止内存泄露问题。

网友AQ:
处理器对数据对齐有特定要求,不对齐可能影响速度或出错。

网友BM:
给结构体变量加上注释很重要,就像告诉别人这个变量是干什么的,它的大小或者取值范围得注意啥。

网友BN:
给单片机项目命名时,用清晰具体的词汇,避免缩写和模糊词,让名字一目了然。

网友BO:
使用结构体时,注意检查数组边界,避免溢出,保护系统稳定。

网友BP:
优化内存配置,合理排列数据,可降低因内存对齐而增加的无效空间,有效节约资源。

网友AU:
传递指针不复制结构体可节省内存和提高速度。

网友BQ:
选择数据类型,得像挑衣服,既不能太紧束缚,也不能太宽松多余。

网友BR:
使用编译器扩展时小心,非必要勿用,以免造成潜在问题。

网友BS(2025-12-18):
使用指针指向资源时,别忘了在使用完毕后释放资源,防止内存泄漏。

网友BT:
起名要清晰直接,避免缩写和模糊词汇,方便理解和交流。

网友BI:
使用通用指令而非编译器特有扩展,以防不兼容。

网友AT:
就像拼图一样,单片机可以通过组合不同的小结构体,搭建出复杂的“拼图”,实现更复杂的功能。

网友BC:
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用常量或枚举表示固定值或状态,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代码更易读、更易于维护。比如用枚举表示电机状态,让意思更直接明了。

网友BU:
单片机 C 语言结构体用 struct 定义,可封装不同类型数据(如寄存器值、传感器参数),便于模块化管理,例:struct Sensor {uint8_t id; float temp;} data;

网友BV:
结构体是C语言实现复杂功能的重要特性

网友BV:
C语言合理组织,程序更高效

网友AQ:
用结构体存数据,别忘了检查数组边界,防止数据越界出事。

网友BW:
调整内存布局,按需分配,可减少对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

网友BL(2026-01-23):
选数据类型时,要考虑传感器精度和测量范围,用能覆盖测量值的最小数据类型,如整型或浮点型。

网友BX:
通过优化内存分配和数据布局,减少因数据对齐产生的浪费空间,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网友BW:
确保结构体成员按需访问,避免预加载或循环遍历,优化内存使用。

网友AV(2026-02-26):
这两种方法都是用来清空内存区域内容,确保内存初始化为0,避免数据干扰。

网友AP:
选取成员名称时,用明确、具体词汇,别用缩写或易混淆词。

网友BP:
在单片机编程中,初始化列表和memset都是清零内存的好方法,前者逐项设置,后者快速清零大块内存。

网友BB(2026-04-04):
结构体让数据组织有序,读代码更轻松。

网友BR:
定义结构体时,给每个成员赋初值,防止未初始化数据造成异常。

网友AS:
结构体类似于生活中的盒子,装不同类型的物品,C语言中用花括号{}表示。例如:定义电机控制参数 struct {int speed; int angle;} motor;

网友AY:
用结构体组织相关数据,让代码像看图说话,更直观。

网友BX:
精简结构体,保留必要字段,减少冗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