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C语言基础/逻辑运算/按位运算

楼主(2025-04-26):
在单片机开发中,总有一些C语言基础知识是常常用到的而我们又不易掌握的,今天以STM32单片机为例,总结一下那些常用的C语言基础知识,例如逻辑运算符,结构体,宏定义以及按位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结构体是32单片机开发中最常用的数据结构了,整个库函数包都是以结构体为基石搭建起来的,因此熟练掌握结构体的使用非常有必要。这里我们就以单片机中最常见到的算法:PID算法来进行示例。
声明结构体的一般形式为:
            { 成员表列 } ;
例如声明一个包含PID成员变量的结构体:
struct  PID
{
float P;
float I;
float D;
};             //全局变量
此外还可以在声明结构体时直接定义结构体变量:
在结构体定义完后,可以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初始化:
方法一:在声明时直接初始化
struct  PID
{
      float P;
      float I;
     float D;
} PID_X={1.1,2.0,3.4},PID_Y={2.3,4.2,6.2}  ;
方法二:在声明后进行额外初始化

至于结构体变量的引用,就用点(.)运算符就好了:
typedef声明

typedef声明可以定义新的类型名来取代已有的类型名,在STM32单片机开发时常用到的u8 , u16就是这么来的,我们可以双击u8 选中并查看它的定义:

1:使用简单的类型名代替复杂的类型名:如上图中的
2:定义一个新的类型名来代替结构体类型:
#define  PI    3.1415926
在程序中用3.1415926 原封不动的替换掉 PI 。
原封不动,就是直接替换,不会隐形的添加括号,例如语句:
那么程序中 a*a是什么呢?是 3+3*3+3;而非(3+3)*(3+3)。
没有值的宏
没有值的宏常常用来做条件编译宏,比如在程序中我们来检测是否存在该宏,若没有则执行某程序,若有则执行另外的程序。

C语言的按位运算符已经非常接近底层操作了,包含六个基本运算符号:
  • &  按位与
  • |    按位或
  • ~  按位取反
  • ^  按位异或
  • <<   左移
  • >>   右移
上图中红框区域,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将00000010 与00000001进行按位或操作,得到的为00000011,在寄存器中因为第七位和第八位(分别控制P6,P7引脚)变为1,则相应引脚被置高。上图红圈一行可以简化a = b | c  ;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会见到类似于 a |= b ( a=a | b ) 这样的式子。
按位异或运算便是将两个数的二进制相对应的位比较,相同为0,不同为1,如下图:

13<<3 ;
腾出的位置用0填充,超出边界的位被丢弃。
也可以和赋值运算符相结合:
int x = 13 ;
在STM32单片机开发时,左移右移运算符更常用于寄存器开发方式。
常用按位运算符技术
1:打开位
下面两项操作打开lottabits中对应于bit表示的位:
2:切换位下面两项操作切换lottabits中 对 应 于bit表 示 的 位 。也就是说,如果位是关闭的,则将被打 开;如果位是打开的,将被关闭 :
3 . 关闭位下面的操作将关闭lottabits中对应于bit表示的位 :lottabits = lot t a b i t s & - b i t ;该语句关闭相应的位,而不管它以前的状态如何。首先,运算符〜bit将 原來为1的位设置为0, 原来为0的位设置为1。对0和任意值执行AND操作都将得到0 , 因此关闭相应的位。lottabits中其他所有位都保持不变,这是因为对 1和任意值执行AND操作时,该位的值将保持不变。下面足一种更简洁的方法:
lottabits & = - b i t ;

网友A(2025-07-31):
C语言基础/逻辑运算/按位运算

网友B:
逻辑运算符(&&, ||, !)的优先级低于算术运算符和关系运算符

网友C:
按位运算符优先级低于算术运算符,但高于逻辑运算符。

网友D:
在C/C++中,非零值通常被视为真(true),零值被视为假(false)。
这种隐式转换可能导致逻辑错误,特别是当涉及指针或整数时。

网友E:
按位运算符的优先级低于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符。因此,在复杂的表达式中使用按位运算时,可能需要使用括号来明确运算顺序。

网友F:
文件内可见,需避免命名冲突。

网友G:
明确操作数意图,避免依赖隐式转换的副作用。

网友H:
| 维度 | 逻辑运算(&&、||、!) | 按位运算(&、|、^等) |
|----------------|---------------------------------------------------------|---------------------------------------------------------|
| 运算对象 | 操作数为 “真假”(非 0 为真,0 为假) | 操作数为二进制位(对整数的每一位单独运算) |
| 运算结果 | 只有两种:1(真)或0(假) | 结果为整数(按位运算后的二进制值对应的整数) |
| 短路特性 | &&和||具有短路效应(前半部分可确定结果时,不执行后半部分) | 无短路效应,两边操作数都会执行 |
| 典型用途 | 条件判断(if、while的条件表达式) | 位操作(寄存器配置、标志位控制、数据压缩等) |

网友I:
位操作的位数应该是非负整数,且在实际应用中通常较小。
整数溢出:左移操作可能导致整数溢出,特别是当移位位数接近或超过操作数的位数时。

网友J:
带符号数的符号位也会被取反,可能导致负数。

网友K:
在使用宏定义时,特别是在条件编译指令中,要注意逻辑表达式的正确性和宏展开后的结果。

网友L:
可以使用宏或常量来定义位掩码,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M:
运算符优先级与结合性

网友N:
逻辑运算符(&& 和 ||)的优先级低于关系运算符(如 ==, !=, <, > 等)。
使用括号 () 来明确表达式的运算顺序,避免优先级引起的错误。

网友O:
函数内声明,离开函数后失效。

网友P:
&&:两边操作数均为真(非 0)时,结果为1,否则为0;
&:对两边操作数的每一位做与运算(见后文)。

网友Q:
按位运算符(&, |, ^, ~, <<, >>)操作的是整数类型的二进制位。

网友R:
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默认初始化为 0

网友H:
使用按位运算符可以方便地设置、清除或检查特定的位

网友S:
可以使用按位运算符将多个布尔值压缩到一个整数中,节省内存。

网友T:
避免在逻辑运算右操作数中使用有副作用的表达式

网友U:
使用括号明确优先级:尤其在混合逻辑、按位、算术运算时。

网友V:
未初始化局部变量

网友H:
按位运算符在处理有符号和无符号整数时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网友W:
逻辑运算符(&&, ||)和按位运算符(&,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混淆,导致逻辑错误。

网友K:
复杂的逻辑表达式可能难以理解和维护。尽量将复杂的逻辑表达式分解为多个简单的表达式。

网友X:
&&/||是逻辑运算,&/|是按位运算,不可混用。

网友:
在进行位移运算时,如果移位的数量大于或等于操作数的位数,结果是未定义的。

网友Y:
对于无符号数,右移时左边空出的位用0填补。
对于有符号数,不同编译器或系统可能有不同的行为(算术右移或逻辑右移)。算术右移时左边空出的位用符号位填补,逻辑右移时左边空出的位用0填补。

网友Z(2025-08-30):
逻辑运算符包括与(&)、或(|)、非(~)等,在C语言中用于处理布尔值。按位运算符包括按位与(&)、或(|)、异或(^)、取反(~)、左移(<<)、右移(>>)。

网友AA:
了解C语言基础是必要的,逻辑运算和按位运算在处理数据时特别有用,前者用于比较和决策,后者直接操作位。

网友AB:
命名时考虑文件间关联,避免重复,确保系统运行稳定。

网友AC:
运算符优先级决定表达式计算顺序,结合性规定同级运算符如何结合。

网友AD:
位运算直接作用于整数的二进制表示,比如&是按位与,只有对应位都为1时结果才为1。

网友Z:
运算符优先级决定了计算顺序,比如先乘除后加减。结合性指相同优先级的运算符怎么组合,如加法是从左至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