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很多例程将代码下载到外部flash,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5-04-23):
问题一、以下文字是例程应用指导中的一段,将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地址为0x7000'0000。为什么要下到外部flsash呢,这个代码不大编译完成后34kB。

Next, this program can be run in boot from flash mode. This is done by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below:

- Resort to CubeProgrammer to add a header to the generated binary Project.bin with the following command
   - *STM32_SigningTool_CLI.exe -bin Project.bin -nk -of 0x80000000 -t fsbl -o Project-trusted.bin -hv 2.3 -dump Project-trusted.bin*
   - The resulting binary is Project-trusted.bin.
- Next, in resorting again to CubeProgrammer, load the binary and its header (Project-trusted.bin) in DK board external Flash at address 0x7000'0000.
- Set the boot mode in boot from external Flash (BOOT0 switch position is 1-2 and BOOT1 switch position is 1-2).
- Press the reset button. The code then executes in boot from external Flash mode.

问题二、进行这一步给bin文件加个头的目的是什么?加这个头有啥作用? *STM32_SigningTool_CLI.exe -bin Project.bin -nk -of 0x80000000 -t fsbl -o Project-trusted.bin -hv 2.3 -dump Project-trusted.bin*

网友A:
扩展存储容量,满足大数据量需求。

网友B:
可以降低成本与功耗。

网友C:
将代码下载到外部Flash可以支持动态更新,简化OTA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代码下载到外部Flash可以支持动态更新,简化OTA流程。

内部flash不是也具有同样功能么?

网友D(2025-06-10):
STM32的内部Flash容量有限(如STM32L471RET6为512KB),当程序体积超过内部Flash时,必须使用外部Flash存储代码

网友E:
需要存储大量数据(如语音库、图像资源)或复杂算法(如神经网络模型)时,外部Flash可提供额外空间(如4MB、8MB甚至更大)

网友F:
通过外部Flash,可实现远程更新程序,无需物理连接设备。例如,物联网设备通过WiFi/4G接收新固件并存储到外部Flash,重启后加载新程序

网友G:
在外部Flash中存储两套固件(主固件和备份固件),当主固件损坏时,可切换到备份固件,提高系统可靠性

网友H:
同一硬件平台可通过外部Flash存储不同功能的固件,快速切换产品功能(如消费电子设备通过固件更新实现功能升级)

网友I:
外部Flash(如SPI Flash)的单位存储成本远低于内部Flash扩展方案,适合对成本敏感的大规模生产

网友J:
在开发阶段,可将不同版本的代码存储到外部Flash,方便快速测试和验证

网友K:
将代码下载到外部Flash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存储容量、实现动态更新和降低开发成本

网友L:
现代外部Flash支持高速SPI或QSPI接口,读写速度可达数十MB/s,满足实时性要求。

网友M:
外部Flash为非易失性存储器,断电后数据不会丢失,适合存储关键配置或长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