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emset和memcpy

楼主(2025-04-28):
memset函数
包含头文件:string或者memory

extern void *memset(void *buffer, int c, int count)
buffer:为指针或是数组,
c:是赋给buffer的值,
count:是buffer的长度.
这个函数在socket中多用于清空数组.

如:原型是memset(buffer, 0, sizeof(buffer))

Memset 用来对一段内存空间全部设置为某个字符,一般用在对定义的字符串进行初始化为‘ ’或‘/0’;

例:char a[100];memset(a, ‘/0’, sizeof(a));
memset可以方便的清空一个结构类型的变量或数组。
清空数组
char a[100];memset(a, '/0', sizeof(a));
清空结构体:

struct sample_struct
{
char csName[16];
int iSeq;
int iType;
};

//对于变量:
struct sample_strcut stTest;

//一般情况下,清空stTest的方法:

stTest.csName[0]='/0';
stTest.iSeq=0;
stTest.iType=0;

//用memset就非常方便:
memset(&stTest,0,sizeof(struct sample_struct));
清空结构体数组:
struct sample_struct TEST[10];
memset(TEST,0,sizeof(struct sample_struct)*10);
memcpy函数

void *memcpy(void*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
包含头文件:string或者memory
功能:从源src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开始,拷贝n个字节的数据到目标dest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中。
说明:
1)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能重叠,函数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如果src和dest以任何形式出现了重叠,它的结果是未定义的。

2)与strcpy相比,memcpy遇到’\0’不结束,而且一定会复制完n个字节。只要保证src开始有n字节的有效数据,dest开始有n字节内存空间就行。

3)如果目标数组本身已有数据,执行memcpy之后,将覆盖原有数据(最多覆盖n个)。

如果要追加数据,则每次执行memcpy()后,要将目标地址增加到要追加数据的地址。

4)source和destin都不一定是数组,任意的可读写的空间均可。

注意:memcpy是将原字符串全部拷贝,连同\0也会拷贝
strcpy遇到\0会停止拷贝

#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include<stdio.h>

#include<memory.h>

int main()

{

        char ch[20] = "abc\0efghj";

        printf("%s\n", ch);

        char ch1[20];

        memcpy(ch1, ch, sizeof(ch));

        printf("%s\n", ch1);

        printf("验证是否将原字符串连同结束符一起拷贝\n");

        for (int i = 4; i <=10; i++)

        {

                printf("%c", ch1[i]);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