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F460 USB CDC例程没反应,有遇到过吗?

楼主(2025-04-23):
用旧版本2.2.0的例程改的可以使用

用了新版本3.3.0的例程识别不到USB转串口

楼主:
已解决
时钟问题

网友A: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B:
是一个较常见的兼容性和配置问题,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如果 PC 端能识别 USB 设备但串口不出现,问题可能在描述符或 INF 文件驱动识别不匹配。

网友C(2025-06-26):
我也在测试USB  为什么电脑都是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呢?我用的例程,自己拍的板子

网友D:
USB 模块对时钟精度要求高(通常需要 48MHz)

网友E(2025-07-31):
USB CDC识别不到设备,时钟配置没对是最常见的坑,搞定了才算成功。

网友F:
新版本例程改动挺大,建议仔细对比时钟初始化部分。

网友G:
旧版本例程能跑挺好,可以借鉴时钟配置和中断设置。

网友H:
USB设备枚举失败,除了时钟还要注意USB引脚复用和上拉电阻。

网友I:
3.3.0版本可能对硬件支持更严格,升级时要确认芯片型号兼容。

网友J:
USB调试建议用USB协议分析仪,定位识别问题更精准。

网友K:
还要检查USB中断优先级,错了会导致响应不及时。

网友L:
官方文档和论坛有不少关于时钟和USB的问题解答,参考挺有帮助。

网友M:
解决方案能分享出来,给后来人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N:
USB CDC调试确实不容易,遇到问题多一点耐心,步步排查。

网友O:
USB CDC例程按照官方程序跑一下

网友P(2025-08-31):
旧版本的UsbCdc_Init()可能被拆分为Usb_Init()+UsbCdc_Register()等函数,需按新版本接口重构。

网友Q(2025-11-09):
HC32F460 USB CDC 例程没反应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大多和硬件配置、时钟初始化、USB 底层参数、PC 端驱动 / 工具相关,

网友R:
USB 引脚是否正确接线:HC32F460 的 USB FS 默认引脚是 PA11(USB_DM) 和 PA12(USB_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