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DMA发USART怎么有时候卡住不发?

楼主(2025-04-24):
用的是循环缓冲区,理论上应该不卡啊,是不是哪里没清中断标志?

网友A:
DMA是不是不小心被别的外设占用了?

楼主:
我也遇到过,后来发现是TC标志没清。

网友B:
是不是和NVIC优先级也有点关系?

网友C:
有没有用到缓存?是不是cache没同步?

网友D:
看看是不是DMA没关掉自动循环。

网友E:
尝试用中断方式有没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F:
能贴下初始化那块代码看看吗?

网友G:
我这边加了超时判断就好一些了。

网友H:
感觉串口状态位有时候不稳定。

网友I:
是不是串口溢出的时候卡住了?

网友J:
DMA 配置有问题?

网友K:
多个外设同时使用同一个 DMA 通道导致冲突。?

网友L:
配置为循环模式时,DMA 会不断重复传输,导致新数据无法发送。

网友M:
USART 配置有误?

网友N:
在 DMA 传输完成中断中,如果未重新配置 DMA 或 USART,导致后续传输失败。

网友O:
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直接操作 USART 寄存器。

网友P:
外设时钟未正确配置或者引脚复用功能未正确设置?

网友Q:
检查硬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