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RTC定时怎么老是不准,漂那么多?

楼主(2025-04-24):
换了外部晶振还是有误差,是不是低温或者封装问题影响振荡了?

网友A:
看起来像是晶振焊接的问题?

网友B:
你是用LSE还是LSI的?

楼主:
我这边用的LSE也有差几秒一天。

网友C:
会不会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D:
低温下漂移真的挺严重的。

网友E:
RTC校准寄存器试过调一下吗?

网友F:
用校准输出脚可以量一下真实频率。

网友G:
用电池供电的部分稳不稳?

网友H:
有没有设置时钟预分频?

网友I:
有没有试过换晶振型号?

网友J(2025-06-10):
RTC定时不准且漂移较大,即使更换外部晶振仍有误差,确实可能与低温或封装问题影响振荡有关

网友K:
还可能受晶振质量、温度影响、电源问题、电路配置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网友L:
晶振会随时间老化,频率逐渐偏移,年老化率通常为±1ppm至±5ppm

网友M:
温度的变化会对晶振的频率稳定性产生影响,从而影响RTC计时的准确性。普通晶振在温度变化时的频率稳定性较差,而温补晶振和恒温晶振则表现更好

网友N:
晶振频率不稳定?

网友N:
电源不稳定?

网友N:
在RTC电源引脚上添加去耦电容。

网友O:
优先使用LSE作为RTC时钟源。

网友P:
缺乏定期校准,RTC长时间运行后可能因晶振老化或环境变化导致漂移。

网友Q:
当使用LSE(外部低速时钟)时,在低温(如0℃)下,RTC可能不再工作。这可能是由于晶振的负载电容与系统不匹配,或者晶振本身在低温下的性能下降所致

网友R:
晶振质量差?

网友S:
不稳定的电源供应可能会影响RTC的准确性。如果RTC使用外部电池供电,电池电量不足时可能无法为RTC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进而影响时间的准确性

网友T:
建议更换高精度的32.768kHz晶振。

网友U:
RTC的预分频器配置不正确,会导致时间计数不准确。

网友V:
温度漂移导致的?

网友W:
电路板布局和布线不合理也可能造成寄生效应,影响晶振的频率稳定性。例如,晶振应靠近单片机时钟信号引脚,走线尽量短,避免干扰。

网友X:
晶振引脚走线过长或靠近干扰源,可能导致RTC不稳定。

网友Y:
我记得RTC有一个校准寄存器。
楼主要不要调整一下这个寄存器

网友Z:
软件可能没有考虑到夏令时调整、闰秒调整等因素,或者没有定期校准时间,这些都可能导致时间不准确

网友AA:
RTC使用外部低频晶振来提供基准时钟,如果所使用的晶振精度较低,将会导致RTC计时不准确。例如,常规晶振的误差通常在±10ppm~±30ppm左右,而温补晶振(TCXO)的误差可低至±0.5ppm~±5ppm,恒温晶振(OCXO)的误差更是可低至±0.01ppm~±0.1ppm

网友AB:
晶振的负载电容需与设计匹配,否则会导致频率偏差。如果负载电容值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晶振频率偏移或起振困难

网友AC(2025-11-04):
在低温下漂移有时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