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中断触发了却没进中断函数?

楼主(2025-04-24):
电平触发设置了,上升沿下降沿都试过,是不是NVIC没打开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有时候复位后初始化顺序也会影响。

网友B:
EXTI的中断线开了吗?

网友C:
GPIO模式是不是没配置成输入?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优先级冲突?

楼主:
中断标志要手动清除哦。

网友E:
触发方式选对了吗?

网友F:
感觉像是引脚没真正跳变。

网友G:
debug模式下容易踩坑。

网友H:
是不是用到了JTAG占用的引脚?

网友I:
EXTI和NVIC都要打开才行。

网友J:
.使用HAL_NVIC_EnableIRQ()或直接操作寄存器启用对应的中断通道

网友K:
优先级设置不当,确保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设置合理,避免与其他中断冲突。配置优先级分组,再为中断设置合适的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

网友L:
.引脚或时钟设置问题,GPIO时钟未开启:确保在初始化外部中断引脚前,已通过开启对应GPIO端口的时钟。

网友M:
触发方式设置错误:确保EXTI_InitTypeDef中的触发方式与实际需求一致,如上升沿触发EXTI_Trigger_Rising、下降沿触发EXTI_Trigger_Falling或双边沿触发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网友N:
.EXTI配置问题,中断线路与引脚不匹配:使用GPIO_EXTILineConfig()函数将引脚映射到正确的EXTI线路

网友O:
外部中断引脚应配置为输入模式,例如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或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

网友P:
引脚悬空或噪声干扰,外部中断引脚应避免悬空,可通过上拉或下拉电阻固定电平,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Q:
信号质量差,确保输入信号的边沿陡峭,无抖动或毛刺,必要时可增加硬件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