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模式下IO状态还能保持吗?

楼主(2025-04-24):
芯片进STOP模式后,有些引脚状态就变了,是不是我配置不对?

网友A:
IO有无上下拉也影响状态。

网友B:
有些IO默认会浮空,需要配置保留状态。

网友C:
STOP模式下IO行为确实不一样了。

网友D:
可以考虑在进入低功耗前先拉高拉低。

网友E:
有的管脚在低功耗时只能模拟输入。

楼主:
是不是忘了设置PWR相关寄存器?

网友F:
试试用保持IO状态的宏定义?

网友G:
我用standby时IO全丢了,郁闷。

网友H:
看datasheet有个“保持”配置位。

网友I:
你用的是哪组IO?我试试复现一下。

网友J(2025-06-11):
Stop模式系统时钟停止,RAM和寄存器内容保留(但部分IO可能被重置)

网友K:
使用唤醒引脚(如WKUP引脚)触发系统唤醒,并在唤醒后重新初始化IO

网友L:
功耗最低化,Standby模式功耗最低,但无法保持IO状态

网友M:
若需在Standby模式下保持部分IO状态,需通过外部电路(如EEPROM、FRAM)存储状态,并在唤醒后恢复

网友N:
IO状态保持,Stop模式可配置部分IO保持状态,但功耗略高于Standby

网友O:
确保IO配置为输出模式(推挽或开漏)或输入模式(带上拉/下拉)

网友P:
若应用对功耗要求极高且允许短暂恢复时间,选择Standby模式并在唤醒后重新初始化IO。若需快速响应且需保持部分IO状态,选择Stop模式并合理配置IO

网友Q:
避免在Sleep期间动态修改IO配置

网友R:
建议将未使用的IO配置为模拟模式或输入模式(带下拉),避免浮空输入导致功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