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多通道连续采样数据顺序错乱?

楼主(2025-04-24):
启动后数据采集出来跟通道顺序对不上,是DMA没同步还是扫描模式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动态添加通道顺序会变。

网友B:
你用的DMA是单缓冲还是双缓冲?

网友C:
我这边加了数据对齐就正常了。

网友D:
顺序错位是不是通道映射的问题?

网友E:
看下扫描模式和采样时间设置?

网友F:
DMA的长度和ADC通道数对得上吗?

楼主:
你确认每次触发都是一致的吗?

网友G:
有时候延迟触发也会影响。

网友H:
建议先采一个通道试试稳定性。

网友I:
有没有设置连续转换和EOC中断?

网友J:
DMA的配置可能不正确,或者DMA通道优先级设置不当,导致数据覆盖或顺序混乱。

网友K:
ADC的扫描模式或通道顺序配置错误,可能导致采样顺序不符合预期。

网友L:
ADC时钟或DMA时钟配置不当,可能导致采样速率不稳定,进而影响数据顺序。

网友M:
如果DMA缓冲区的大小不足以容纳所有通道的采样数据,可能会导致数据覆盖或顺序混乱。

网友N:
检查ADC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O:
ADC或DMA的中断处理不当?

网友P:
代码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

网友Q:
ADC引脚连接错误、电源噪声等可能导致采样数据异常。

网友R:
建议在关键位置增加日志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