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定时器输入捕获怎么老是跳边沿?

楼主(2025-04-24):
明明配置了上升沿捕获,有时候也会突然识别到下降沿,哪出问题了?

网友A:
把示波器拉出来看看实际波形。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噪声干扰导致的?

网友C:
有设置滤波器吗?

网友D:
输入引脚外部加个RC试试?

网友E:
有时候方波会有抖动。

网友F:
你用的哪个通道?我对照下文档。

网友G:
捕获后有没有清中断?

网友H:
是不是定时器复位没做好?

楼主:
用高级定时器精度会好点。

网友I:
有些芯片边沿捕获逻辑有bug。

网友J:
.输入信号线未加滤波电路,高频噪声(如电源纹波、电磁干扰)可能导致定时器误判边沿。

网友K:
定时器时钟频率过高,若APB时钟分频不合理(如未倍频),导致定时器计数频率过快,可能因噪声干扰误触发捕获。

网友L:
输入信号频率接近定时器极限,如输入信号为1MHz,但定时器时钟为72MHz且未充分滤波,可能漏检或误检边沿。

网友M:
.未处理重复捕获,未在中断中清除标志位或未加锁,导致同一信号边沿被多次捕获。

网友N:
定时器输入滤波器未启用,STM32定时器输入通道自带数字滤波器,若未配置或参数过小,无法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O:
未验证捕获值,未对捕获的CCR值进行合理性校验(如相邻两次捕获值差值异常)。

网友P:
输入信号可能受到外部电磁干扰或信号线上的毛刺,导致定时器误判边沿。

网友Q:
定时器模式配置错误?

网友R:
在代码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如未正确初始化定时器或未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S: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T:
定时器输入捕获配置可能存在错误,如未正确设置滤波器或极性选择。

网友U:
电源或时钟不稳定可能导致定时器工作异常,误判边沿。

网友V:
检查定时器的时钟源是否稳定,必要时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W:
滤波参数不合理,滤波器采样次数(ICxFilter)或分频系数(CCxNP)设置过小,导致噪声通过。

网友X:
降低信号线阻抗,缩短信号线长度,避免与高噪声电路(如开关电源)并行布线。

网友Y:
在输入信号线上添加RC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Z:
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或中断处理程序执行时间过长,可能导致定时器无法及时响应新的边沿。

网友AA:
输入信号本身可能存在抖动,导致定时器多次捕获边沿。

网友AB:
.可能是输入信号上升/下降沿过缓(如RC滤波过度)或抖动(如机械开关触点),可能被多次采样为边沿。

网友AC:
在输入信号线与GPIO之间串联1kΩ电阻,并联10nF电容,滤除高频噪声(截止频率≈16kHz)。注意:避免滤波过度导致信号失真(如PWM占空比变化)。

网友AD(2025-05-31):
加硬件滤波,比如RC滤波电路、施密特触发器等。

网友AD:
软件层面,捕获中断处理时判断是否异常跳变,过滤明显错误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