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系统一段时间就死机是堆栈爆了吗?

楼主(2025-04-24):
程序运行几个小时后就卡死,是不是递归或者中断太多栈用光了?

网友A:
我之前是递归太深导致爆栈的。

网友B:
很大概率是栈溢出,尤其是ISR太多。

网友C:
打开FreeRTOS栈检测看看?

网友D:
用map文件查一下各段大小?

网友E:
有没有野指针乱写内存?

网友F:
试试加看门狗?

网友G:
有些中断函数写太重也会挂。

网友H:
出事时有没有调试日志?

网友I:
启动文件里stack size是不是太小?

楼主:
看有没有malloc失败的情况?

网友J:
这货也怪 不是一运**死,运行几个小时会卡死重启。

网友K:
中断优先级设置错误、处理程序死循环或长时间占用CPU资源可能导致系统停滞。

网友L:
堆栈溢出可能引发的死机现象,函数调用层次过深

网友M:
递归函数或复杂调用链可能导致堆栈空间耗尽,触发HardFault中断,系统进入死机状态。

网友N:
局部变量占用过多,在函数内定义大数组或复杂结构体,可能直接占用堆栈空间,导致溢出。

网友O:
.中断嵌套不合理,高优先级中断频繁触发且嵌套过深,可能快速消耗堆栈空间,引发溢出。

网友P:
电源问题可能引起故障,如电压波动、电源噪声或滤波电容失效可能导致芯片不稳定。

网友Q:
晶振不起振、时钟分频配置错误或信号干扰可能引发系统死机。

网友R:
可能堆栈溢出,内存空间耗尽,导致死机了

网友S:
.ADC转换异常、UART通信故障等硬件问题可能间接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T:
未初始化的变量、指针操作不当或数组越界可能引发数据错误。

网友U:
动态内存分配(如malloc和free)使用不当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化,最终引发死机

网友V:
软件中的逻辑错误、无限循环、资源竞争等都可能导致系统死机。

网友W:
也可能由硬件故障、内存越界访问等其他因素造成。

网友X:
也可能是因为访问了数组范围之外的内存位置或使用野指针导致的。

网友Y:
检查电源稳定性,可添加电源滤波器;检查硬件连接,确保无误;检查晶振电路是否正常,包括晶振及旁路电容的配置是否得当,以及晶振是否尽可能靠近单片机。

网友Z:
检查函数调用深度、中断嵌套层级、局部变量大小。

网友AA:
电源干扰、连接器故障或传感器故障等硬件问题,也可能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AB:
可以通过查看堆栈指针(SP)的值来检查是否发生了堆栈溢出。如果SP的值超出了堆栈区域的正常范围,那么很可能发生了堆栈溢出。

网友AC:
如果在printf函数和ISR之间共享了某些全局变量,而没有适当的同步机制(如临界区、互斥锁等),可能会导致竞争条件,引起数据不一致或乱码。

网友AD:
避免在ISR中使用大块局部变量,改用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

网友AE:
增加堆栈大小、优化代码以减少堆栈使用、使用堆栈溢出检测机制等。

网友AF:
错误的系统配置,如时钟设置错误、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等,可能导致系统死机。

网友AG:
尽量减少ISR内的操作,仅进行必要的状态更新或标志位设置,避免在ISR内部调用printf或其他可能引发长时间阻塞的函数。

网友AD:
动态分配内存 后未释放,导致堆空间耗尽,最终与栈空间冲突。

网友AH:
检查电源电压、晶振频率和稳定性、外部电路连接等。

网友AI:
STM32系统死机可能是由堆栈溢出引起的,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AJ:
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调整堆栈大小

网友AK:
若堆与栈的空间布局不合理,堆的扩展可能覆盖栈空间,导致栈溢出。

网友AL:
在调试模式下观察SP的值是否超出预期范围。

网友AM:
通过调试发现SP指针超出预期范围。

网友AN:
如果定时器ISR内执行了耗时的操作,会占用大量的CPU时间,这可能导致printf函数在发送数据时被打断,进而引起数据丢失或乱码。

网友AO:
在ISR中使用大块局部变量或复杂逻辑。

网友AE:
电磁干扰、静电放电等外部干扰可能导致系统死机

网友AP(2025-05-31):
如果你的程序动态分配内存,堆内存不足或碎片化也会导致崩溃。

网友AP:
如果开启了看门狗但没有定期喂狗,系统也会死机或复位。

网友AQ(2025-11-04):
堆栈溢出,触发HardFault中断,系统进入死机状态。

网友AR:
可能是硬件问题或编程错误导致。检查电路和代码即可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