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Boot引脚拉高但芯片进不了ISP?

楼主(2025-04-24):
复位后试了好多次都没进USB DFU,是不是时钟或者拉电阻接法有问题?

楼主:
拉高要持续整个复位过程,不能只瞬间。

网友A:
DFU驱动装了吗?

网友B:
是不是复位没拉对?

网友C:
电源稳定吗?

网友D:
看下官方Boot引脚要求文档。

网友E:
我遇到过USB没拉电阻就不识别。

网友F:
Boot模式要等几秒才启动,有延迟。

网友G:
是不是跳线板顺序接错了?

网友H:
ISP用串口试试能不能进去?

网友I:
USB线质量也有关系,我换线才成功。

网友J(2025-06-11):
Boot引脚电压不稳定,需确保Boot0引脚接收到稳定的高电平(一般要求≥2V)。可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查Boot0引脚的电压,若电压不稳定,需检查电路连接,确保无断路、虚接或干扰

网友K:
NRST引脚的浮动或异常触发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确判断启动模式。可尝试通过拉低NRST引脚并释放,以触发芯片复位,观察芯片行为。若问题依旧,需进一步检查NRST引脚的电路连接和复位电路设计

网友L:
电源电压波动或电流不足,以及滤波电容值选择不合理或布局不佳,导致电源噪声过大,都可能影响芯片正常工作,使其无法进入ISP模式

网友M:
可增加滤波电容(如10μF和0.1μF组合)靠近电源引脚,确保稳定供电,并重新评估电容值,优化PCB布局以减少寄生电感

网友N:
Flash空位检查标志(EMPTY位)问题,芯片首次运行进行了空位检查,EMPTY标志位(即OBL_LAUNCH)可能已经置位为1

网友O:
只有断电重启,EMPTY flag才会变成0,此时芯片才会进入main flash区运行

网友P:
ISP工具或驱动程序问题,可尝试更新ST官方驱动程序或更换下载线测试,以排除外部因素干扰。例如,访问ST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的USB驱动程序,确保兼容性;测试不同类型的下载线(如原装线缆),排除因线缆质量问题导致的通信失败

网友Q:
串口波特率及端口号配置错误,需确认使用的波特率与实际配置一致,例如默认波特率为115200bps;同时检查电脑上使用的串口号是否与实际连接的设备匹配,可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可用串口列表

网友R:
当使用SWD烧写完程序后,无论是软件reset还是芯片的reset管脚复位,都无法把EMPTY标志位清0,芯片会在每次的reset后都进入bootloader状态,而不会进入main flash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