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关于gd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后输出管脚状态

楼主(2025-04-24):
想请教一下大家gd32f303的MCU在进入深度睡眠或待机后io输出是否还能保持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的高电平输出,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能保持的!

网友A:
待机模式所有IO口被强制设置为浮空输入,无法保持之前的输出状态。

网友B:
应该是高阻态吧

网友C:
GD32F303芯片的低功耗模式有三种:休眠,深度休眠,待机;
1、休眠(sleep)和深度休眠(deepsleep)
IO口会保持进入低功耗前的状态;
2、待机(standby)
所有IO口都被强制设置为浮空输入,也就是IO口状态不保持;

其实这么设计也是合理的,不然这个低功耗模式就会少很多应用场景!

网友D: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建议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并将IO口配置为模拟输入状态,以减少漏电流。

网友D:
如果需要保留IO状态,应在进入深度睡眠前将不需要保持状态的IO口配置为模拟输入,以降低漏电流。
唤醒后,IO口状态会恢复到默认状态,需重新配置。

网友E:
看来gd的单片机现在用的很多啊,出来问问题的人超级多了,可惜没用过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