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07串口中断接收丢包

楼主(2025-04-24):
APM32F107在串口同时发送和接收的情况下串口接收丢字节,具体表现为偶发进入串口接收中断了,但是USART_FLAG_RXBNE标志位没有触发,导致读不到这个字节进而丢字节,通过计数发现进入中断的次数与实际应该收到的字节数一致。1、发送是阻塞式发送的,没有用发送中断,排除进入的是发送中断的可能。
2、出现这种情况时打断点看了,其他的溢出及错误标志位并没有置位,也打印检查了,没有置位。
3、排查代码了没有在其他地方主动调用USART_RxDatad读取。
4、串口中断优先级已调至最高。
5、只接收不发送不会丢字节,挂一晚上都不丢,只要一发送接收就会丢。

发送代码:
void Uart1_Send(char buf)
{
    uint16_t data_9th = buf;
    dog_feed_count_clean(); // 循环清除喂狗变量,超过DOG_PROTECT_TIME_100MS不清除则认为主循环异常,并停止喂狗。
    if (g_rParameters.sPort[0].ucParity == UART_CHK_MARK)
    {
        data_9th |= (1 << (uart1_data_bit - 1));
    }
    else if (g_rParameters.sPort[0].ucParity == UART_CHK_SPACE)
    {
        data_9th &= ~(1 << (uart1_data_bit - 1));
    }

    WAIT_TX_EMPTY; // wait data register empty//等待发送完
    USART_TxData(USART1, data_9th);
}

接收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data;
    uint8_t longth = g_sParameters.sPort[0].ucDataSize;
    if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OVRE) == SET)
    {
        // 由软件清0,先读取USART_STS寄存器,再读USART_DATA寄存器完成清0。
        USART_RxData(USART1);
    }
    if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RXBNE) == SET)
    {
        data = (uint8_t)USART_RxData(USART1); // fetch recv data from buffer
        if (g_sParameters.sPort[0].ucParity != UART_CHK_NONE)
        {
            data = data & (~(1 << longth)); // 去掉校验位
        }
        if (AtCmd_enter_mode(0, data) == 1)
        {
            packet_count = 0;
        }
        else
        {
            packet_count = 0;
            uart1_rx_ringbuf_push(&uart1_rx_ringbuf, data);
            // uart_rec_len ++;
        }
        usart_recv_total_len++;
    }
    timer_pack_reset_func();
}

网友A:
感觉应该不会呀!
F107的主频近百兆呢!处理一个kbps级别的通讯。
即使错误进入了串口接收中断了,只要没有读出 ,下次仍然会进入串口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不会呀!
F107的主频近百兆呢!处理一个kbps级别的通讯。
即使错误进入了串口接收中断了,只要没有 ...

你是极海的技术支持么?

网友B:
检查你其它地方程序吧  不知道你波特率用的多少我115200的很多都是中断收发也没出现大概率的丢包,不行你就上DMA

网友A:
我不是技术支持。版主们应该是!

网友C:
这部分代码看不出问题噢,需要更多的代码内容才能分析

建议先排查两个方面:
  • 中断处理函数中清除过载标志在判断接收buff非空之前,是否已经发生过载,但被清除。
  • 检查发送速度和接收速度是否一致,如果发送和接收时的速度不一致,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D:
这个真心没有遇到过。
我们使用的是应答方式来通讯。直接全双工的方式,还真没有实践过

楼主:
更神奇的是我用STM32F107的例程代码就没问题,APM的例程和STM的例程都已经删除的只剩串口部分了,没有其他代码,HCLK、PCLK时钟也检查了完全一致,串口寄存器值也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代码看不出问题噢,需要更多的代码内容才能分析

建议先排查两个方面:

1、没有,后面我代码修改了,没发现过载
2、波特率是一致的,而且只发送或者只接受都不会有问题

另外我用STM32F107的例程代码就没问题,APM的例程和STM的例程都已经删除的只剩串口部分了,没有其他代码,HCLK、PCLK时钟也检查了完全一致,串口寄存器值也完全一致。

网友E:
这个真心没有遇到过。不过丢包影响很大么。大数据量丢一两个也是很正常啊,或者你开开奇偶校验事实。

网友F:
感觉这个bug还有点严重,不过倒是可以通过对数据帧添加校验来workaround掉。

楼主:
解决了,库函数有问题:
void USART_TxData(USART_T* usart, uint16_t data)
{
    usart->DATA_B.DATA = data;
}
这个DATA_B.DATA只使用了DATA寄存器的9位没使用保留的部分,换为以下方式就没问题
void USART_TxData(USART_T* usart, uint16_t data)
{
    usart->DATA = data;
}
猜测,DATA寄存器会有两个,一个是TX的一个是RX的,但为了兼容性在逻辑地址上是一个,当执行写寄存器操作时会映射到TX的DATA寄存器,执行读操作时映射到RX的DATA寄存器,而官方库这种只操作DATA寄存器一部分bit的写法可能会导致逻辑地址与物理地址的映射错乱,也就造成了只有在发送时才会导致接收丢包这种现象,这只是我的猜测,还得官方解释一下。

不过,这么容易复现的严重问题竟然在官方库出现了,确实不应该啊,而且竟然用ST的库没问题,难道用这个片子的都在用ST的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库函数有问题:
void USART_TxData(USART_T* usart, uint16_t data)
{

你好呀,我们尝试复现问题,但使用我们的SDK,并未出现丢包情况,是否方便提供更多信息,以便定位问题呢?

  • 您是怎么判断数据丢失的呢?是少了数据个数,还是数据内容有错误?
  • 出错的概率大概是多少?比如是偶尔出现还是比较频繁?
  • 方便的话,能简单说下您的测试方案吗?

网友:
串口通信线路可能受到周围环境中的电磁干扰

网友G:
确认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一致,并且是双方都支持的标准值。

网友H:
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I:
优化中断服务函数的代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操作。

网友J:
使用环形缓冲区

网友K:
检查地线是否完整,避免共模干扰。

网友D:
都是32位的地址寻址,读9位和读32位应该是一样的呀!

网友L:
如果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设置过低,在高负载情况下可能会被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导致来不及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M:
考虑使用非阻塞式发送或发送中断,避免在发送过程中长时间占用串口资源。

网友N:
检查晶振的参数是否符合 APM32F107 的要求,确保晶振的频率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O:
如果单片机的时钟源不够稳定,可能会影响串口通信的准确性。

网友P:
串口的时钟配置可能不稳定,导致在高负载下出现异常。

网友Q:
如果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不够,当接收到的数据量超过缓冲区的容量时,新的数据会覆盖之前未处理的数据,导致丢包。

网友R:
检查并调整串口中断的优先级,确保它具有足够的优先级来及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S:
尽量缩短通信线路的长度,避免信号线靠近强干扰源。

网友T:
如果接收缓冲区太小,当数据到达速率超过应用程序处理速率时,可能导致数据溢出丢失。

网友U:
串口通信的波特率依赖于系统时钟和晶振的稳定性。如果晶振频率不准确或不稳定,会导致波特率误差,从而使接收端无法正确解析数据,造成丢包。

网友V:
多半是数据接收处理逻辑存在问题导致的

网友W:
检查硬件资源冲突

网友X:
外部干扰

网友Y: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验证实际波特率。

网友Z:
在代码中仔细检查波特率的配置参数,使用相同的波特率值进行初始化。

网友AA:
使用两组缓冲区交替接收数据,避免数据处理延迟导致丢包。

网友AB:
尽量减少ISR内的工作量,只做必要的处理(如将数据存入环形缓冲区),并将复杂的处理逻辑移到主循环中执行。

网友AC:
缓冲区过小或数据处理速度慢,导致数据覆盖。

网友AD:
可以在串口通信线路上添加滤波电容,滤除高频干扰信号。

网友AE:
在阻塞式发送过程中,可能会占用串口资源,导致接收中断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AF:
增大接收缓冲区的大小,确保缓冲区能够容纳足够的数据。可以使用环形缓冲区来实现数据的循环存储,避免数据覆盖。同时,在处理缓冲区数据时,要及时清除已经处理的数据,以腾出空间接收新的数据。

网友Q:
接收中断处理函数中的逻辑可能存在问题,导致某些情况下无法正确处理接收数据。

网友: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接收端无法正确解析数据,从而出现丢包现象。

网友AG:
如果接收中断处理函数执行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后续的接收中断被延迟或丢失。

网友G:
如果ISR内部执行了过多的操作或等待操作,会导致无法及时响应新的中断请求,从而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AH:
使用DMA减少CPU中断频率,提高吞吐量。

网友P:
发送和接收操作可能涉及到相同的硬件资源(如DMA通道、缓冲区等),导致资源竞争。

网友AB:
串口信号线未加磁珠/滤波电容,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AI:
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串口中断,导致数据接收延迟。

网友AJ:
ISR内执行复杂操作(如数据解析),阻塞后续中断响应。

网友AK:
物理连接不良、噪声干扰等问题也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丢失。

网友AG:
错误的波特率设置会导致发送端与接收端之间的通信不匹配,进而引起数据丢失或乱码。

网友AL:
对于大数据量传输,建议使用DMA或环形缓冲区,减少中断频率,降低CPU负载。例如,配置DMA接收数据到缓冲区,由主循环处理数据。

网友AM:
增加接收缓冲区的大小,或者实现一种机制来动态调整缓冲区大小以适应不同的数据流速率。

网友AN:
如果串口中断服务函数中包含过多的操作或耗时的代码,会导致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过长,从而影响下一次数据的接收。在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期间,新的数据可能会覆盖之前未处理的数据,导致丢包。

网友X:
中断标志未清除导致重复进入中断或数据丢失。

网友Y:
可以将一些耗时的操作放到主循环中处理,只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进行数据的简单接收和标记

网友AO:
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串口通信芯片工作异常,影响数据的正常接收。电源电压波动过大、电源纹波过大等都可能引起丢包问题。

网友AP:
在每次读取数据后,立即清除RXNE标志。

网友AE:
改用非阻塞式发送或发送中断,避免在发送过程中长时间占用串口资源。例如,在发送完成后触发中断,释放资源供接收使用。

网友AQ(2025-05-24):
对串口通信线路进行屏蔽处理,使用屏蔽线可以有效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R:
过长的通信线路也会增加信号衰减和干扰的风险。

网友AS:
串口的通讯压力并不大吧

网友AT:
这种情况是不是使用DMA接收会好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