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F334的"延迟空闲"技术实现

楼主(2025-04-24):
硬件架构创新

新增斜率控制寄存器(HRPWM_SLOPE_CR)

集成模拟比较器硬件加速(关断过程电压跟随)

工作流程

c
// 配置示例
HRPWM_BurstCfg(M4_HRPWM1,
               HRPWM_BURST_DELAY_IDLE,  // 模式选择
               50,      // 延迟时间(us)
               0x3FF);  // 斜率控制值
阶段1:正常PWM输出(T_active)

阶段2:检测到轻载后:

逐步降低开关频率(从500kHz→100kHz)

占空比线性递减(100%→10%)

最终进入空闲模式

实测关键参数对比

参数                          传统Burst                      HC32F334方案
关断瞬变时间               <100ns                          500us-2ms可调
振动加速度(g)             0.15                            0.02
声压级(dBA@1m)         35                          <20(人耳阈值)

网友A: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B:
HRPWM的斜率控制寄存器允许精细控制输出PWM波形的上升和下降斜率。

网友C(2025-06-30):
斜率控制值(0x000-0x3FF):直接决定 PWM 边沿的变化速率,值越小斜率越缓。
c
HRPWM_SLOPE_CR = 0x3FF;  // 最快斜率(传统PWM效果)
HRPWM_SLOPE_CR = 0x100;  // 中等斜率(开关噪声显著降低)

延迟时间配置(us 级):控制从正常 PWM 到 Burst 模式的过渡时间,避免突变。

网友D:
在关断过程中,比较器实时监测输出电压,确保其平滑过渡到零,消除电压尖峰。

网友E(2025-08-31):
硬开关导致的瞬态冲击与噪声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斜率控制值(0x000-0x3FF):直接决定 PWM 边沿的变化速率,值越小斜率越缓。
c
HRPWM_SLOPE_CR = 0x3FF;   ...

根源是开关状态的 “阶跃式切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RPWM的斜率控制寄存器允许精细控制输出PWM波形的上升和下降斜率。

从根源上解决传统 PWM 因 “陡峭边沿” 导致的 EMI、开关损耗和机械振动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关断过程中,比较器实时监测输出电压,确保其平滑过渡到零,消除电压尖峰。 ...

该寄存器用于精确配置 PWM 关断过程中的频率下降速率和占空比递减斜率,替代传统软件计算实现的阶梯式调节。

网友E:
硬件级时序控制避免了软件中断响应延迟,确保斜率调节的线性度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