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除了Burst模式还有哪些解法?

楼主:
LLC轻载增益失真导致输出电压不稳,除了Burst模式还有哪些解法?

网友A(2025-04-24):
算法越来越高升了

网友B:
当负载较轻时,通过提高开关周期(降低开关频率),跳过多个谐振周期,仅在必要时导通,降低传输能量。

优点:比 Burst 模式温和,EMI 好控制;

缺点:仍需精细设计控制器,避免输出摆动。

网友C(2025-05-27):
降低电路中的分布电容。

网友C:
谐振电感并联电容。

网友D:
增加假负载。

网友E:
增大电感系数k值。

网友F:
增加变压器原副边匝比。

网友G:
原边MOSFET并联电容。

网友H:
减小副边二极管/同步整流管寄生电容。

网友I(2025-06-30):
连续读取 / 写入模式无需额外配置突发参数,控制逻辑简单,适合数据地址连续的场景

网友J:
灵活性高,可快速定位特定数据,但每次访问需单独发送地址,效率低于连续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