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flyMCU下载写入报错原因请教?

楼主(2025-04-24):
在使用STM32L051C8U6这款芯片时遇到,当工程文件改动时必须先使用ST_Link下载一遍代码后,才能使用FlyMcu成功下载,否则就会出现写入出错再0KB的问题,下载电路参考的正点原子一键下载电路,导致这一现象的问题可能是什么?

网友A:
未正确设置启动模式,可能导致下载失败。

网友B:
Boot引脚状态不稳定或未正确配置?

网友C:
可能存在电路连接错误、元件损坏或信号干扰等问题,导致FlyMcu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FlyMcu软件的配置不正确,如串口号选择错误、波特率不匹配、未正确设置DTR和RTS信号等,都可能导致下载失败。

网友E:
芯片保护机制导致的?

网友F:
将芯片的Boot引脚设置为ISP模式。

网友G:
检查并配置FlyMcu,更新FlyMcu到最新版本。

网友H:
一般不应该的,因为听你描述是ISP不好用,必须用SWD烧录一下才行

网友I:
你的ISP固件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J:
话说,报错是啥问题,是链接不上还是啥啊

网友K:
统一配置工具,避免混合使用ST-Link和FlyMcu修改选项字节,建议统一使用一种工具配置。

网友L:
可能是FlyMcu软件或驱动问题,FlyMcu软件版本过旧,或串口驱动未正确安装,可能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M:
芯片Flash擦除不彻底,FlyMcu默认可能不擦除整个Flash,若工程文件改动后新增代码超出原有范围,可能导致写入失败。

网友N:
有可能是硬件电路干扰,下载电路中GND线过长、电源波动或信号干扰,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O:
启动模式配置冲突,FlyMcu依赖串口ISP模式,需将芯片配置为系统存储器启动(BOOT0=1,BOOT1=0)。若工程文件改动后未正确复位启动模式,或BOOT引脚状态被干扰,可能导致FlyMcu无法进入ISP模式。

网友P:
一键下载电路优化,若使用正点原子一键下载电路,检查CH340DTRRTS引脚是否正确控制BOOT0和复位信号。确保一键下载电路的硬件连接无误,无虚焊或短路。

网友Q:
  选项字节(Option Bytes)配置问题,选项字节控制芯片的读写保护、调试接口等配置。若工程文件改动后选项字节被修改(如启用读保护),可能导致FlyMcu无法写入Flash。